新手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20-08-22):
最近收到一台海尔(le39a720)电视,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检测5伏待机电压正常,12伏和背光电压70v,开机瞬间有,几秒钟后消失,断开灯条还是一样,电源板上的背光管理芯片看不清楚,还有pfc芯片也看不清,求高手指导电源板型号是fp-hzp-3794-00

网友:
开机能闪一下,说明是电源保护了。芯片看不清楚,换个视角看看(用手机当放大镜配合)。另加入论坛求图纸,维修起来更容易。

网友:
发个完整的电路板图片,你这么管中窥豹的就照一个芯片估计没几个人能帮上忙

楼主:
板子的正反面,

楼主:
已经查到了,背光是ob3356. pfc是fan7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