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现在光驱里电路板这么小了吗?先锋光驱拆解

楼主(2020-08-22):
没啥事,拆个光驱Pioneer DVR-219CHV,竟然发现里面的电路板好小 好小。。。

网友:
集成度变高了

网友:
先锋的,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园大连路66号。

网友:
小了性能更好,有谁不喜欢

网友:
容易坏掉。集成度是高了,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现在都是单芯片方案,缓存都集成了
主要芯片就两个,一个主控,一个电机驱动,再有ROM 芯片和电源芯片之类

网友:
外壳还是一样大,但里面变小了。

网友:
很长时间没用过光驱了,现在里面的集成度多这么高了啊,难怪现在价格也不高呢。

网友:
还没有变成一颗牛屎,继续努力

网友:
CD、DVD、蓝光,各种刻录机我都有,还不止一台,现在都只能吃灰,还有几筒没用完的空白盘。

网友:
多少年没用过光驱了,估计后面会消亡的东西!

网友A:
所有光驱最容易坏的除了激光头,  就是那个进出盘电机皮带了; 一旦皮带老化就不能进出盘了;  换成齿轮寿命起码可以延长5倍. 但厂家就不这么干.

网友:
不用IDE后,本身尺寸就可以减小

网友:
很少用的东西了,应该不是现在生产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光驱最容易坏的除了激光头,  就是那个进出盘电机皮带了; 一旦皮带老化就不能进出盘了;  换成齿轮寿命起 ...

皮带是考虑到能打滑,这玩意有人会看它弹得慢拉出来,然后放上光盘不按按钮推进去,齿轮的话这样就容易断齿。

网友:
这个行业已经逐渐消亡,虽然还有市场 但是局限性很大了  电路板也走cost down 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光驱最容易坏的除了激光头,  就是那个进出盘电机皮带了; 一旦皮带老化就不能进出盘了;  换成齿轮寿命起 ...

光驱里常年放一张盘可解

网友:
谁说集成度高不好的,我的先锋蓝光刻录机都玩了6,7年了,还是完美运行了

网友:
光驱已经属于情怀物品了,我收藏有两个IDE口的2倍速光驱,ACER 525E和625,都是1995年产IED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