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光纤线带的模块 给价就出

楼主(2020-08-22):
光纤线带的模块,自己留着没用,有需要的拿走,价格合适就出
淘宝联系客服    fu致内容$ARnjcXlPPsu$打楷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用的?

我的交换机上面好像可以插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用的?

直接插,得有这个接口,我的服务器能插2个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些,搭车同出, H3C正品原装万兆光模块,千兆光模块 万兆光模块 十百千自适应光转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些,搭车同出, H3C正品原装万兆光模块,千兆光模块 万兆光模块 十百千自适应光转电模块 ...

H3C正品原装万兆光模块 是哪种型号?价格

网友:
多模的,至少我用的不多,一般都用单模的!

网友:
都不明价,全靠猜

网友:
我们这边都扔了

网友C:
10GE的有没有?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GE的有没有?价格?

要万兆的模块,也有的要双口还是单口

网友:
我用的是两头SFP+的成品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万兆的模块,也有的要双口还是单口

什么是单口的?是单芯收发的意思么?

网友:
多少公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