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个华邦的量产工具,winbond 25Q80BWS38

楼主(2020-08-22):
winbond
25Q80BWS38
   1622

这个芯片。谢谢帮忙!

网友:
随便买个编程器。有啥量产工具哦

网友:
就只是一个25系列的闪存,随便一个编程器都能搞定

网友:
AsProgrammer
自行百度

网友A:
这个是NOR Flash,25Q系列的EEPROM存储器,去淘宝买个341编程器 9.9就行了

网友:
 瞅一眼就知道是啥玩意,故意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帖!我去买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NOR Flash,25Q系列的EEPROM存储器,去淘宝买个341编程器 9.9就行了

341速度太慢,建议用XTW100PRO

楼主:
对不起!
  老师们!我的描述有误:我的25芯片是在U盘内部,不好拆下来编程的。想找winbond公司的量产工具苦于找不到才到这里来求助的。哪位老师有不拆开芯片就能成功低格这个U盘的方法吗?

网友:
拿25系列nor做U盘,这不是忽悠人才这么干的么?还有人真的用这个?最大容量应该是16M能存个啥?这个也不用量产吧?

网友:
你是打算造这破玩意?

网友:
25Q80是1MB的NOR芯片,这种板子加密狗用的多。即使有人用这个板子扩容卖,即使文件能存进去,但是都打不开,有何意义呢???

网友:
再说了,量产工具是按照主控型号找的,你把主控型号报上来,广大的坛友会帮你找的。

网友:
25系列的nor flash,买个341编程器拿as programmer写吧

网友B:
我去
1M超大U盘
能存500W字的小说(纯文本的那种)
斗气化马 恐怖如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1M超大U盘
能存500W字的小说(纯文本的那种)

应该是5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