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经常掉电关机是不是电源问题呢

楼主(2020-08-22):
买了两年的神船z7m翻了,玩着游戏突然掉电关机。
重装过系统也没用,有时候用aida拷机2小时没关机(温度97°),
有时候进bios都直接掉电关机,
而且感觉仅仅感觉电池开机稍微几率比插电几率低一点,基本都撑不过半小时。
自己围着电池供电一圈看也没发现啥烧毁。拆除ssd,机械硬盘,网卡,仅单根内存开机拆下都会发生突然关机的情况。
感觉不像是系统问题了。

想知道个大概范围,
要拿去华强北,看看奸商会不会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1&tn=baidu&wd=z7m%20%E8%87%AA%E5%8A%A8%E6%8E%89%E7%94%B5 ...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老笔记本多是电容问题,我解决过两个老笔记本掉电的问题,补钽电容解决的。

新笔记本我遇到过一次,同事的华硕的游戏本,用了两年后开始有时开机掉电,有时一个小时掉电,反正都是要掉电的不管时间多久。我拿过来也没法,把所以的硅脂和供电的导热垫全换了,原装硅脂打得很马虎有些有有些没有不均匀。我一张50*50*1.0的导热垫差不多全用进去了,开机不掉电了,同事现在用了差不多一年了也没出现掉电问题了。这个方法楼主可以先试试,毕竟导热垫便宜。

楼主:
感觉搜一些确实挺多类似的,当然其他品牌的我没搜过。
反正现在感觉神船品控确实不行,
这电脑早在刚买半年那段时间出现过屏幕到某个角度会黑屏,
后来返厂回来变成了闪屏。
返厂十天后回来用了一年多,现在掉电。。

网友:
上次看维修厮的一个,显卡mos管供电不足引起时不时掉电。换了管子就稳定了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就是硬件问题了  过流 过压保护  ,接触不良  ,过热保护,器件性能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