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万能充对比

楼主(2020-08-22):
一个NS芯片,一个XK3582D芯片。

左边:NS     右边:XK3582D

NS万能充

XK3582D万能充

完!谢谢观看。

网友:
电路图绘制得不错

网友A:
这是以前给镍氢或镍铬电池充电用的,不能充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前给镍氢或镍铬电池充电用的,不能充锂电池的。

这个就是以前给手机充电用的万能充芯片,专门用于锂电池充电的,自动识别正负,无需考虑电池装反。
现在论坛商城M币兑换的充电器,以及网上手电随机赠送的充电器,很多也是采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2020-10-12):
自从手机电池内置之后,万能充就消失了。

网友:
那年代很多电池都是被万能充搞怀孕的

网友:
拓补属于rcc反激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