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高尔夫鼓风机不工作,拆拆拆

楼主(2020-08-22):
一台大众高尔夫开了5年自动空调,前段时间发现空调鼓风机有时转速变低,最近直接停机了。去维修站查查,没有故障代码,和修理工师傅研究了下电路图,测量了电路,师傅也没吃准具体哪一个,所以定了鼓风机和调速控制器,换完倒是真没试出故障了。拿回家就裸一下大家看看热闹吧。(大众的鼓风机和控制器有点小贵呀)
来,动手前先看电路图

为什么怀疑控制器和鼓风机,因为我们测量了线1号搭铁3号保险丝正极4号lin信号线,火线和地线都好的,断了lin线诊断电脑就报风扇控制器无通讯,因为没有故障码所以不怀疑线束问题。剩下的1和2是鼓风机马达接线

控制器诺大的散热鳍

裸吧,这控制器也没防拆设置,四个螺栓一拧就出来了

整体看完看特写吧

这是背面的解码芯片

好了,看完没,看完垃圾桶去了,钱真是好,花掉了就能继续享受了。

网友A:
用料很实在,控制器没有明显损坏,可能是电机问题

网友B:
可惜最終還是沒能知道是什麼問題啊。

不是2016年出廠的嗎?

4年吧,沒有5年……要不然就是中間已經換過一次?

网友:
不测下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很实在,控制器没有明显损坏,可能是电机问题

偶尔停机,在维修站测试,鼓风机电机处并了个校灯,但是没测出来,鼓风机是有刷电机,测量了没有断路短路,只是手动转动感觉有点阻力,维修师傅说可能转动的时候阻力大了控制器测得电流过大会保护输出,但是让我自己决定换不换,我又那么怕热,换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最終還是沒能知道是什麼問題啊。

不是2016年出廠的嗎?

按照岁数算的,过了4年多一天也算第5年了

楼主:
偶发无输出,想要试的话,你开一个星期不一定能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发无输出,想要试的话,你开一个星期不一定能遇上

那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停机,在维修站测试,鼓风机电机处并了个校灯,但是没测出来,鼓风机是有刷电机,测量了没有断路短路 ...

如果控制器保护会有故障代码吧。有刷电机是重点,拆开清洗轴承和碳刷也许就好了。

网友C:
看起来复杂的东西反倒可靠性差!本来一电机加一调速电阻就能解决的事,非上一堆东西,美其名曰坏了显示故障码,这风机转不转是个人都能知道吧?垃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复杂的东西反倒可靠性差!本来一电机加一调速电阻就能解决的事,非上一堆东西,美其名曰坏了显示故障 ...

我很赞同,其实就是为了多骗点钱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复杂的东西反倒可靠性差!本来一电机加一调速电阻就能解决的事,非上一堆东西,美其名曰坏了显示故障 ...

手动空调就是啊,自动的嘛,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动空调就是啊,自动的嘛,呵呵

手动空调现在也有的是模块调速,1-4档开关,输出4档PWM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动空调现在也有的是模块调速,1-4档开关,输出4档PWM调速

从油耗上说,每降低点耗电总归油耗也降低的!他这你看到是lin线控制,烦的,如果4个机械电阻档,再pwm这好办,还能改多档

网友:
这电路看不出问题,没把那个松下继电器砸开看看触点?

网友:
环保要求把厂家迫到极致,PWM风扇调速代替电阻丝,电动水泵代替节温器,电动机油泵,电动转向助力。
除了电动转向助力比较实用,其它的都结构复杂 降低可靠性。

网友F:
鼓风机和调速控制器是配对的? 单换风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风机和调速控制器是配对的? 单换风机不行?

不是配对的,但是因为鼓风机转动阻力大,启动电流偏大,小马拉大车,小马死了,再找个小马再死了咋办,所以把车卸掉点再找个小马,保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