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体激光打印机会拆不会修

楼主(2020-08-22):
求助个问题,一个一体激光打印机,佳能mf4150,据说之前一直好用,限制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就卡卡响,就是有齿轮卡住,打齿那种。
试着拆开,看着都还可以,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就是发现和送纸相连的一个齿轮发出的声音,只是那个送纸的部件,能前后转,是不能360度旋转的,按理就是那样,不知道具体怎么办。

网友:
检查下面的电磁铁能否自由活动吸合

网友A:
插电,开机,看那个齿轮不转就修那个齿轮,但通时间尽量短一点,把齿轮打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专业师傅上门维修为妙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磁铁衔铁上面黏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步进电机或者限位开关之类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步进电机或者限位开关之类的东西吧

在研究看看。

搓纸轮那个杆,正常是怎么运动的?不能360转,反复前后转的吧

网友:
看看进纸传感器 堵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开机,看那个齿轮不转就修那个齿轮,但通时间尽量短一点,把齿轮打了,就不好办了 ...

看起来和是和搓纸轮连着的齿轮,不过搓纸轮看应该不是360度转,感觉这个齿轮就是应该转到一定角度就停了,只是因为他停了,别的还在转,就卡卡的响。

网友:
送纸卡卡响 检查纸路吧  大概率卡的有东西  。一般是笔 或笔帽之类的 。用铜版纸或厚一点的纸 打个测试页 打印机搓纸的时候用手助一下力 。看能不能顶出来。

网友C:
搓纸轮是整圈转的,每次都会停到一个正常位置,看你搓纸轮停的位置不对,应该是齿轮搓齿了,往上扳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搓纸轮是整圈转的,每次都会停到一个正常位置,看你搓纸轮停的位置不对,应该是齿轮搓齿了,往上扳一下试试 ...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吧,我再拆开看看,谢谢。

现在看就是挫纸轮转一半,就卡在那不动,然后齿轮就停了,其他齿轮就开始打齿。

网友C:
然后就是再检查一下那个进纸离合,就是那个电磁铁看看能不能吸住

网友D:
这个我以前发过贴子,常见原因是你那个蓝色电磁铁,吸合动作点上厂家粘有海绵,用于降低噪音,年数长了会老化发粘,可以用酒精把发粘的海绵洗了。
但最好还是双面胶加贴一个差不多厚度的羊毛垫,不然吸合动作点行程不同,进纸时机不同,易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就是再检查一下那个进纸离合,就是那个电磁铁看看能不能吸住

还是那个搓纸轮卡住了,手动恢复位置,再装上就正常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以前发过贴子,常见原因是你那个蓝色电磁铁,吸合动作点上厂家粘有海绵,用于降低噪音,年数长了会老 ...

学习了,以后用的到。

网友:
进纸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