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8-22):
请教:这个左边带+号,右边A8的贴片元件,它和上面的电容并联,是8M晶振吗?如果是,只有两脚,应该是无源晶振,为什么带+号?
怀疑是它坏了,现在平板能开机进系统,但是没有5V升压,OTG不能用,即使外接5V焊在主板上,仍然不能识别U盘和外接键盘。

网友A:
钽电容而已,只要不是击穿了,那就和它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而已,只要不是击穿了,那就和它没关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