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煤气灶巧改造

楼主(2020-08-22):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了!!前面已经发过贴,反映煤气灶一个本来为了方便小火炖煮的设计,却导致家人经常把旋钮扭到小火长时间空烧的问题,进行了第一次改造,加了两个不锈钢螺杆并套上醒目的红色以警示。结果还是发生好几起把火开到最小,认为已经关火的重大安全责任事件。既然说服教育不管用,那就用简单、直接、粗暴的办法吧。!一顿操作猛如虎,忙了一早上,成果见图。但愿管用!

楼主:
按钮镀层脱落,油污不好清理,有点脏,大家将就看。

网友A:
你应该考虑改成旋钮式机械弹簧计时开关

网友B:
楼主的配件很高级

网友C:
看不懂,不过拖根绳子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么?

网友D:
拉几次绳子就长了,还是关不严的,应该是有一个到位就卡住卡扣。

网友E:
不觉得你的绳子能解决问题。

网友:
牵绳不让旋到小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不过拖根绳子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么?

能解决。每次家人都是逆时针拧180度,也就是目前图中螺杆转到上边,当作关火。神操作吧?现在只能拧到90度位置,这时火最大,要关火只有顺时针拧回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几次绳子就长了,还是关不严的,应该是有一个到位就卡住卡扣。

不是为了关严,就是为了提醒,要关火只有顺时针拧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觉得你的绳子能解决问题。

看来大家都不看好呀。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配件很高级

懂行。304不锈钢内六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考虑改成旋钮式机械弹簧计时开关

感觉复杂了,投入大了

网友F:
还不如用记号笔在下面写个大大的关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用记号笔在下面写个大大的关字

没有用的,那么粗的螺杆,醒目的红色都不管用。

网友G:
灶该清洗了!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在最大档哪里转一个孔,设置一个卡位,只能顺时针最大角度到大火哪里,不能逆时针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考虑改成旋钮式机械弹簧计时开关

网上有燃气灶倒计时旋钮模块,接在燃气管上,看评论有倒计时走一半不动,好在及时发现手动关掉,其次价格200多元。楼主的方法可以改成两个螺丝限位,横螺丝碰到竖螺丝比拉线更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灶该清洗了!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在最大档哪里转一个孔,设置一个卡位,只能顺时针最大角度到大火哪里,不能逆时针转动 ...

这个想过,面板下面有盖板,炉子内脏全在里面,要钻孔必须大拆,工作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