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eventeam ST-550PNL电源误拨110V档烧毁修理一例

楼主(2020-08-22):
一个Seventeam  ST-550PNL电源,因为用户将电压选择开关误拔到了110,通电后损坏,测量,有电压输出,+12V、+3.3V基本正常,但是+5V只有4.5V。

拆开看看,用料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在散热片没有吝啬

惹祸的开关:

这个电容是用户自己弄成这样的:

发现并联在两只820μF/220V电容上的压敏电阻爆裂,别的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
在5V端子上接一只12V/21W的灯泡,电压下降较多,在5V端子并上2200μF的电容,电压略有升高,看来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这个电源比较特殊,驱动芯片没有使用常见的TL494,而是UC3843B,它的兄弟UC3842相信大家比较熟悉,应用非常广泛。

上网搜索了一下,这种电源几乎找不到什么资料,只有硬啃了。
测量UC3843B的电压,⑦脚是8V,好像不大正常,
UC3843的启动电压是大于8.5V,关闭电压为7.6V,最大输入电压是30V。 一般来说,其工作在7.6~8.5V,但启动闪间的电压是需高于8.5V的。

⑧脚1.2V,这个就更不正常了!这是基准电压啊,低了这么多,UC3843B竟然还能勉强工作!?

沿着⑦脚的线路往前找,发现一只三极管“667”的be两脚短路

查它的参数是2SD667  NPN 120V1A,找到一只C2383,C2383参数如下:NPN型硅三极管。其耐压值为160V,额定工作电流为1A。代换没有问题,换上去,通电,+5V电压正常了!

再来测量UC3843B的电压,⑦脚是16V,⑧脚的5V正常了。
花了点时间,大致地画了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
用384X做ATX电源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