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消除烦人的电感啸叫声~拆解并升级联想ThinkPad T430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8-22):
自从买了这一台T430以后,一直都被它时不时发出的某种电流声所困扰,有点像AM广播的那种噪音。

一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以为电流声是从喇叭里发出的),于是开始把各种显卡声卡芯片组驱动全部装个遍,还是未能消除这电流声。

后来在网上搜索了一波之后发现,这个电流声很可能不是从喇叭里发出的,而是因为电感磁芯松脱发出的啸叫声。于是乎就有今天的拆解,尝试消除烦人的啸叫。

先从网上顺一张图,很经典的ThinkPad配色,全黑色机身,标志的小红点TrackPoint。

等到记得拍照的时候,C面已经被趴下来了,可以大致看到元件的分布,左上CPU散热器,中间内存,中间靠上是无线网卡,右边是光驱,左下是2.5寸硬盘位

为了确认电流声不是喇叭发出的,先把喇叭趴下来

右喇叭

喇叭插座

喇叭脚上有橡胶垫减震

趴掉喇叭后,用上次保养过的D50录音笔录制一段电流声样品
此时发现,越高的CPU电流(CPU负载),啸叫声越大。用Prime95烤机是声音尤为明显
(D50拆解: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64

风扇拔掉之前和之后分别录制一段样品,方便对比风扇的噪音

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风扇有5根线,打开原理图看一看

两根电源,一正一负
一根PWM信号,控制风扇转速
还有一根FAN_ID 和 FAN_FRQ,应该是风扇的状态和转速

把音频文件导入Audacity,进行频谱分析
下面的频谱是风扇正常运转,CPU空载(没有明显的啸叫)

这个是风扇正常运转,Prime95烤机,啸叫明显
对比上面的图,可以看见8~9 kHz附近有至少20dB的提升

这个是拔掉风扇,Prime95烤机,和上面的差不多,但是8~9 kHz的尖峰还在
(是否可以说明DCDC的工作频率在8~9 kHz附近?)

拆掉CPU散热器
仔细看可以看到风扇下面有一条白色的线,连到散热器鳍片里面

这里可以看到风扇出来实际有6根线,多了一根白线,猜测是热电偶?

上次涂的硅脂感觉刚刚好,不多不少覆盖整块硅片

可以清晰看到风扇出来有6根线

原装内存,4GB DDR3 三星内存,频率1600MHz
因为升级两根内存第二根需要趴掉C面,这次拆解就顺便把内存也升级了

性能一般,平平无奇的英特尔6205网卡

拆掉屏幕转轴螺丝1

拆掉屏幕转轴螺丝2

拆掉屏幕转轴螺丝3

拆掉屏幕转轴螺丝4

拆掉屏幕排线插座

趴掉屏幕
买二手ThinkPad,不管是什么系列,最好留意下屏幕分辨率
比如说T430,就有1366 * 768,和1600 * 900 两种分辨率的屏幕
虽说都是TN辣眼睛屏,但是分辨率还是越高越好的

留下主板和镁合金中框

反面

D壳

D壳材质

出生日期:2013年

趴掉绝缘胶布,看到CPU供电电感

原理图上可以看出,这个CPU供电有两相,公用一个输出电感L1

这些用于CPU供电的DCDC控制器的手册一般都不好找,全都是confidential(内部秘密资料,不对外公开)找不到这个VT1318的,但是找到一个15年前的VT1165,估计架构都差不多

临时组装一下,确认CPU电感是元凶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直接往电感上涂胶水,这里涂的是E6000,其他704,705也是很好的选择

竖起主板,让胶水渗入电感内部

再用Prime95烤机,啸叫声消失

啸叫解决,接下来把机器装回去,顺便升级下内存到16G

清理CPU上的旧硅脂,我的方法是用精密电子清洁剂,类似下面这种

这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就是不管在哪里所有,几乎所有人都推荐用酒精去除旧导热硅脂,但是导热硅脂的主要成分硅油,几乎不溶于日常能买到的医用酒精。所以用酒精能帮助去除硅脂我觉得是毫无帮助的。
精密电子清洁剂里面的主要成分是甲苯和己烷,硅油相比起酒精更容易溶解于上面任意一种成分,因此更有效的去除导热硅脂

所以以后想去除旧的硅脂,不如试试精密电子清洁剂,说不定比酒精有效的多

清洁后

闪闪发亮

扩展坞的连接器

瑞昱的ALC3202,估计也不是什么高级货,能响就行

镁合金中框

电脑锁

装上主板

CPU涂硅脂,这里用的是假货宝几块钱一管的硅脂
不需要很花哨,不需要什么各种银各种乱七八糟的,有就可以了
贵价导热硅脂带来的效果一般对散热系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我涂硅脂的方法:薄薄一层,覆盖整个硅片

装回屏幕
屏幕螺丝上可以滴上少于螺丝胶,防止螺丝震动而松脱

升级的内存,Crucial 8G x2,DDR3,1600MHz

装上喇叭

盖上C面,装回键盘

升级的固态,主硬盘位放850 EVO,860用转接器装在光驱位上

电池是某厂的加大版电池,根据上面的印刷来看,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原厂电池,只是没有了联想的logo

全部零件装上,开机!从此再也没有啸叫声

完……

fengchen z + 1

网友A: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网友:
电感啸叫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什么地方都能见到你,哇哈哈哈!

网友:
硅脂涂得有水平,又薄又完整

网友:
结果呢?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处理的。

网友:
具体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擦硅脂我都是用湿巾纸抹一遍,然后用干纸巾擦下就完事了。

网友:
硅脂是华研510吧!我买的880还不错

网友:
图文很专业

网友:
装好后有没有发现多出几颗螺丝?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很详细,还以为要换电感,哈哈

243胶水滴电感搞定吗,话说243好贵啊

网友:
粘死了电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谢谢分享。。。。。肉贩子的打水肉,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
好像楼主没有一次编辑完,现在帖子完整可以加精了

网友:
好全的胶水啊,之前修的电源板也是 有声音, 用热熔胶 粘了瓷片电容,强了点。

网友:
加内存 加固态不玩游戏再用个3 5年没问题 就是换网卡有点麻烦

网友:
我觉得酒精除硅脂原因如下:1、方便取材,2、湿润一下,方便用布或纸巾擦去,3、相较于水增发快,4、心理作用,用酒精擦拭总比干擦来得干净吧

至于对结果怎么样,仁者见仁了就。

网友:
高手,没想到啸叫是电感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