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鸟电动车48V充电器改48V开关电源

楼主(2020-08-22):
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怎么改成48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坐等大神。

网友A:
度了一下

求助如何把电动车48V充电器改成普通48V开关电源
 我来答 分享 举报
1个回答 #公告# 关于优质视频活动排行榜提前发放的处理公告
dodolon
推荐于2017-09-29
关注
这个简单得很,把充电电流检测电阻短接,再调TL431控制端的分压电阻使输出为48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了一下

求助如何把电动车48V充电器改成普通48V开关电源

照你这么说。可以做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了一下

求助如何把电动车48V充电器改成普通48V开关电源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哪个东西是TL431,TL431控制端的分压电阻又是哪个?

网友:
没看到实际电路,从板子看,好像有个可控硅(第一张图最下边的三脚元件)(可能用于防电瓶反接),两个8脚芯片估计是充电电流控制和转灯电路,原则上把这部分用于充电控制的电路去掉即可。一般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要大于48V,调整一下431(右下角贴片)取样电阻即可。这只是从板子上看,也许与实际电路完全不一样,谨慎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哪个东西是TL431,TL431控制端的分压电阻又是哪个? ...

TL431就是光耦旁边的三极管一样的元件,检流电阻就是整流二极管旁边最大的那个电阻 ,分压电阻在TL431的脚上,顺着线路看,还有改动分压电阻,3842改单独供电就是可调电源

网友:
我也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不知道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就是光耦旁边的三极管一样的元件,检流电阻就是整流二极管旁边最大的那个电阻 ,分压电阻在TL431的 ...

把图2右下边竖排的两个电阻去掉了,换了一个50K的可调电阻,开机磁芯滋滋响,调了一个可调电阻,响声变了,5秒后63V大电容防爆槽爆炸,向外喷烟。算了不搞了,差点崩到脸上。

网友(2021-07-14):
改开关电源,是为了不发热吗?还是变压器安全一些吧,开关电源多少是会有漏电的

网友C:
2020年的老帖子了。  正巧看见,给个结论:

这是个铅酸电池充电器,改造从四个方面入手

1、拆除输出保护可控硅D15,并短接可控硅,始终有电压输出。

2、拆除D10,去掉三段充电的功能,变成限压限流充电器。

3、改变电阻R26R27R32的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为自己想要的设定值。

4、短接变压器下面的那个最大尺寸的功率电阻,解除充电电流检测。

生活中,只改2、3项,输出54.6伏或42伏,就成了13串或10串锂电充电器。
             改1、2、3项,做直流电源用。
            第4项短接电流检测电阻,容易烧毁整个充电器,不建议,最多并联一个同样的电阻,让输出电流大一倍。

网友:
等楼主搞好了的详细步骤。

网友:
做可调是可以啊,只要你有能力

网友D:
输出端最好加个滤波电感,滤波电容也适当加大点,不然高频太丰富。

楼主(2021-09-07):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最好加个滤波电感,滤波电容也适当加大点,不然高频太丰富。

改失败,以经暴炸了,吓了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哪个东西是TL431,TL431控制端的分压电阻又是哪个? ...

如果连431都不知道的话,你还先学习基础知识吧

网友E:
不懂电子基础的话 不要乱改了 免得核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0年的老帖子了。  正巧看见,给个结论:

这是个铅酸电池充电器,改造从四个方面入手

你的字最多,就听你的了。。
我正在改的路上,折腾就好。

网友:
发过来,免费帮你改.48v12a充电器限流1.7A.20A充电器2.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电子基础的话 不要乱改了 免得核爆……

以经爆了,吓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