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电视机高压包滋滋声原因的分析

楼主(2020-08-22):
高压包标记的地方发出的滋滋声,有时候会有强烈的向周围放电的噼啪声。昨晚看电视,没多久听到电视机内部有滋滋的电流声,还以为是苍蝇钻进了袋子里的声音,没过多久,间接的伴着噼啪声,像放小号的鞭炮,后来越来越严重,只好关了电视机,今天早上,拆开电视机后盖后,插电可以看到是高压包顶部(图片上我包胶带的部位)向周围放电,可以明显看到电弧。伴着噼啪声,图像显示没了,变成了白屏伴着有一定间隔的好多条横纹,电视机有声音无法正常显示图像,高压包聚焦,亮度调节也不出图像,后来索性拆了主板仔细观察,发现如图片标记的部位有一个10欧电阻开焊,怀疑附近的两个三极管8050坏了,拿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无问题,随即装上,补焊开焊的电阻,请问光换高压包问题能解决吗?高压包坏掉的原因是什么?电阻开焊是不是高压包损坏引起的?高压包我已经某宝买同型号的,正在路上,其他的地方希望大神指教。昨晚故障有的时候关机前图像还有,今早没图像,但是显像管能点亮,出现横纹。另外这个显像管座的线子咋回事?是断了吗?如何接上,还是直接插里面的?

网友:
该换液晶电视了....

网友:
高压包质量变差,造成高压打火漏电吧!另一条线是焊在管座里面的,你小心拆开盖子就可以看到焊线位置!

网友:
现实生活中好久没看到玻璃显像管电视了,今天在数码之家看到了。该换了。

网友:
滋滋声是高压包漏电了,有新的可以换掉,没有打一下电子硅胶看看

网友:
断电后小心高压

网友:
上硅胶,或者换高压包,一了百了。不过现在都液晶,大屁股电视很少了

网友:
首先这个高压包肯定要换掉。外壳已经击穿高压漏电了。顺便把这个管座也换了吧。高压包上面的线,露出铜丝,插在管座里的。这根线应该已经断了发铜青了,明显是绿色的。

网友:
明显高压包 绝缘击穿打火放电,造成电磁干扰和啪啪声,建议换新嘚吧,没几个钱。

网友:
高压包必须换掉,用硅胶粘用不了几天就会复发,高压急坏了别的地方就坏了。管座上的线是锈断了,再剥开一截露出铜线,把管座的塑料盖子打开,里头清理干净,把铜线插进去就行了,盖子上应该有个小按钮,打开盖子自己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从看你的图片来看,你的机子更换高压包之后还要检查视放电路,还要检查ABL电路,还有你的管座聚焦线脱落会导致图像不清晰。

网友:
得涂上灭弧硅脂

网友:
古董古董,老了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看你的图片来看,你的机子更换高压包之后还要检查视放电路,还要检查ABL电路,还有你的管座聚焦线脱落会 ...

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各位,等装上高压包再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显像管座这条聚焦线(掉出来的哪条),是插进去的,这种管座的聚焦线的位置是打不开的。你还需要换一个新的管座。

网友B:
查一下第二张图右下角的视放电容容量C361 22UF/250V。那个开路的电阻是12V稳压到9V的稳压电路限流电阻,为IF中频供电。你这个是创维21寸的电视吧?

网友:
关键点标出来了:
这个机子还要检查主电源110V是不是正常,通常高压太高行输出打火,110不正常,高了会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第二张图右下角的视放电容容量C361 22UF/250V。那个开路的电阻是12V稳压到9V的稳压电路限流电阻,为I ...

是的,21寸纯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第二张图右下角的视放电容容量C361 22UF/250V。那个开路的电阻是12V稳压到9V的稳压电路限流电阻,为I ...

视放电容容量正常,高压包旁边有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