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发帖:自组48V40AH大单体三元锂电组记录

楼主(2020-08-22):
前年的时候,开了10年的绿源电动车坏了,是车架锈坏了,电机控制器等都没问题。后换的电池还能用。所以就在淘宝买了一个杂牌的电动车,名字叫“激战”,听名字就是杂牌的,为啥买它,原因有三个:
1、价格便宜,不带电池的798元
2、尺寸小巧,可以方便的进电梯
3、可以利用老车的旧电池

前些天发现这个车电池坏了,其中一个电池电压明显偏低,由于电池也用了几年了,所以就起了换锂电的念头。
一开始考虑用18650,查询资料发现还有大单体这种锂电(没见识了,见笑),好像是汽车用的,应该更安全吧。
经过各种抉择,最后选择淘宝某家的宁德时代的40AH的三元锂电,宣称是全新的,85元/块,买了14串。花了1190元。
本来准备买达锂的保护板,突然查到嘉佰达的蓝牙保护板才200元,就买了这个保护板,这样可以方便查看电池信息,毕竟一千的电池,坏了心疼啊。
然后就是电池支架2元*14个,充电器宣称6A的60元。为了焊接,买了200W的电洛铁,24.9元。
合计花了1500左右,快两个车体的钱了,有那种为了一个键盘配了一台电脑的感觉。
过程中费了很多精力,要考虑尺寸,考虑布局,考虑连接方式,不一一叙述了。
下面上图:

↑电池及工具,电池内阻实际测试0.77~0.88mΩ,电压相差0.007V

↑电池支架,由于电动车电池仓空间不足,电池支架做了修改

↑电池支架用胶带包裹好

↑电池高度高于电池仓,电池仓托盘进行了改装,忘记拍照了

↑电池支架做了提手,方便取放,保护板用扎线固定在侧面

↑焊接工具,一开始用冒烟,卖家说正常

↑用铜片进行电极连接

↑为了防止虚焊,特意在铜片上打了几个孔,使焊锡上下连接起来

↑装进车里的样子

↑电池信息,设置了浅充浅放

补充内容 (2020-8-24 12:47):
整车照片在14楼

网友:
壕啊,我刚组了个21700的力神,4并14串。嘉百达的普通的保护板。

网友A:
焊接的牢固不?颠呀颠的脱焊了就只能推车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牢固不?颠呀颠的脱焊了就只能推车回来了

第一次焊,牢不牢固真没有把握,不过用的200W的电烙铁,熔锡和焊接很快,先在镍上上好焊锡,然后放铜片,铜片还打了孔,应该焊牢固了。

网友:
确实是电池贵过车,大单体感觉铁锂的好一点

网友:
40A48V,单人估计可以跑100公里了

网友:
这个提手用不了几长时间就老化了,到时侯拿电池就麻烦了

网友B:
楼主咋个不来张喳喳车的全图,,

网友C:
铜片中间应该做一个Ω形状,用于弹性形变,你这样太刚,容易脱开

网友:
这个提手。。。。。。高人

网友:
不错。车架要好点的。杂牌车架一年锈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片中间应该做一个Ω形状,用于弹性形变,你这样太刚,容易脱开

加一,貌似叫U形连接,更保险安全些

网友D:
我倒是想看看车子什么样~

楼主:
该电池组后,原车电压表显示就不准了,所以自己加了一个小的锂电电压/电量表,可以方便查询所剩电量

这是坛友要的渣渣车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个不来张喳喳车的全图,,

渣渣车照片在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想看看车子什么样~

渣渣车照片在14楼

网友:
有点粗糙啊,玻纤板盖上,纤维胶带缠上,电池组好贵,跑不了多远一天一充也行啊,豆腐盘成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片中间应该做一个Ω形状,用于弹性形变,你这样太刚,容易脱开

对的,汽车电池组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焊,牢不牢固真没有把握,不过用的200W的电烙铁,熔锡和焊接很快,先在镍上上好焊锡,然后放铜片, ...

硬连接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