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R1D路由器开玩

楼主(2020-08-22):
收了个小米R1D路由器。没硬盘的,外壳好差。到手忘了拍照。上电亮黄灯。过一会又自动重启。不管了,拆机洗洗清理了。找个小容量硬盘装上。去官网下了刷机固件,按说明装系统,等了好一会看灯会变蓝色了。说明固件安装好了。插网线上去正常使用。下了个软件。看了一下好像功能好多啊。都不知怎么玩?

网友A:
没什么玩的,换上去的硬盘也会很快坏掉
刷别的系统吧,你这个系统会劫持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玩的,换上去的硬盘也会很快坏掉
刷别的系统吧,你这个系统会劫持流量 ...

哦。这样啊?还可以刷什么系统?

网友(2021-05-31):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还可以刷什么系统?

官方系统不会,除非你自己开了  红包WiFi

网友(2023-08-03):
正在拆这个机子,准备增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