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坑伯尔特二代

楼主(2020-08-22):
某多113入手,看图片是48VF,到货98VF,不知到家是否这样,98VF相当多少A,试用了下,同心度很一般,肉眼都看着摆,不过无所谓了,经常要用玻璃钻钻瓷砖,头很容易坏,以后再换个试试,电机电池耐用就行,视频发不了,图片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
后面的散热口经常会被手堵上的,因为会用手压电钻。所以很多电钻后面的散热口就取消了。

网友:
也买了一把玩玩,上了个3mm钻头试了下,同心度还可以吧.
机器有点重就是

楼主:
今天拿去装窗帘,发现真不错,拧5厘自攻螺丝很轻松,低扭很充足,档位10,开关只按基本一半,重量还能接受,就是屁股太大,拧螺丝还是12V小屁股的够用了,这把留着开瓷砖干粗活用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把,当天就拿20的金属开孔器在2毫米厚的铁板上打孔,用力压住会停转,但是比我另外一把龙韵25V有刷的有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