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czc04-24和5401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侠综合分析一下哪款好?

楼主(2020-08-22):
东成dczc04-24和大有5401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大侠综合分析一下哪款好?

网友:
当然是5401用起来更顺手

网友:
这是采用的公模嘛。仔细看两款长得亲兄弟,只是配色有区别。转速和冲击参数也一致。
作为外行↓
东成:全程ps效果美颜图,没有具体参数供网购参考。
大有:论坛监控党神器口碑光环,基本是照片没有美颜。参数较详细。

插电版工具上前线选东成就对了。锂电的非要用国产大有排第一。

网友A:
入手了威克士380S,感觉5401结构没威克士稳固,怕一摔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手了威克士380S,感觉5401结构没威克士稳固,怕一摔容易断

你这款感觉和我说的那两款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手了威克士380S,感觉5401结构没威克士稳固,怕一摔容易断

威克士这机子我用过,混凝土稍微震手,其它可以,打洞挺快,

网友B:
东成04-24,打洞比大有5401快,重量也重,群友说接近te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04-24,打洞比大有5401快,重量也重,群友说接近te6

QQ群的群友?这么说来东成的04-24比5401好一点点?

网友:
东成这个是老型号,老款电池,平台不行。大有20v全通用,充电比东成快30分钟,电池比东成强,打12以内混泥土选大有吧,大有还有5402呢打12以上孔的。拿来挣钱还是选大有吧,同行买了把东成包胶粘手,充电器差点,东成平台电钻什么的死重,大有20v轻钻5298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克士这机子我用过,混凝土稍微震手,其它可以,打洞挺快,

还可以接受,我基本都是钻6厘,主要是轻便,而且无线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款感觉和我说的那两款不是一个级别的。

大有没用过,不过看参数都是1.7焦

网友(2020-10-18):
我也在这俩机器中徘徊选择~

网友(2021-08-26):
我也在纠结这两款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