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也做一下怀旧OTL分立元件功放板

楼主(2020-08-22):
我也做一下怀旧OTL分立元件功放 ,  没有功放DIY基础,也是试试,这个电路是用在以前电视机中的,还是全国联合设计的电路。

可玩性比较高。原电路图如下:

改用现代元件的电路:

费劲画了PCB:

准备元件和焊接,用了快一下午:

手头没有低纹波电源,也没有音源, 也没有好喇叭,
用一个华为猫12V适配器通电试了一下,有轻微底噪,用镊子碰触左右输入,喇叭均有咔咔声,基本成功:
就是发现散热片不能用这么小,通电一会就热呢?

适合初学练手,元件便宜易找,各项性能指标待细测
注:这个肯定不适合功放发烧友,还请路过。

网友A:
小林电子?出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林电子?出套件的?

是,先解决技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解决技术问题啊。

哈哈,已经出套件了,40¥

网友:
 现在基本不能太大声,不然邻居有意见。

网友B:
自从认识了TDA2030,再也分立元件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认识了TDA2030,再也分立元件功放了。

呵呵,是,集成的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认识了TDA2030,再也分立元件功放了。

集成的高音几乎没有、中音浑浊,有啥好的,还是分立声音透彻,可惜基本被D类功放IC代替,D类体积小、发热少、低THD等各种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集成的高音几乎没有、中音浑浊,有啥好的,还是分立声音透彻,可惜基本被D类功放IC代替,D类体积小、发热 ...

单电源,无需保护电路,投入少,简单安全,是最佳入门机首先,仿真看性能一点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集成的高音几乎没有、中音浑浊,有啥好的,还是分立声音透彻,可惜基本被D类功放IC代替,D类体积小、发热 ...

换个好些喇叭试试,好多原因是喇叭不够好造成的。

网友:
散热片太小了

网友:
用上差分前级和恒流放大级,就多两个管子,就可以达到集成功放的失真水平,不然配这么好的元件和板子浪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无需保护电路,投入少,简单安全,是最佳入门机首先,仿真看性能一点不差。
...

大佬,这仿真软件是啥,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仿真软件是啥,求告知

NI multisim 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些喇叭试试,好多原因是喇叭不够好造成的。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376&archiveid=2

可以看看我十年前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376&archiveid=2

可以看看我十年前发的帖子:l ...

这垃圾分立功放,用料太省了,推动管还是TO92的这种,滤波电容太小,这种功放的音质,我不知道你喜欢这样的。这种功放,谐波失真很大,所以能听到一些原本没有的高频段信号。电子管功放的性能参数,远远低于石机,但某些人喜欢这种味道。这味道就是胆机的偶次谐波比较大,某些人听到这到种偶次谐波,感觉很悦耳。但你喜欢的却是奇次谐波。

网友:
OTL的不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分立功放,用料太省了,推动管还是TO92的这种,滤波电容太小,这种功放的音质,我不知道你喜欢这样 ...

哈哈,奇次谐波,感觉好像在骂人。。。。

网友:
输出端那2个4002和电阻啥作用啊?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分立功放,用料太省了,推动管还是TO92的这种,滤波电容太小,这种功放的音质,我不知道你喜欢这样 ...

看来你对音质有很大的误区啊,音质这玩意就好比口味, 千奇百怪各有所爱,用料再好声音不喜欢一样是垃圾!

而且我说的是分立功放秒杀集成IC,你非的跟我扯电子管偶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