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着火了,想换个带开关的插座,原来的线很短怎么接另一个插座合适?

楼主(2020-08-22):
前一段家里电磁炉没用的情况下着火了,烧的黑烟滚滚的,幸亏我在家,水都浇不灭。最近无事想换个带开关的插座安全些。以前不懂事,电磁炉2100用着,再插个1100w电饼铛。用了好几年到今年才醒悟过来好像有点不对,琢磨半天原来是插座功率不对(再擦把冷汗)。所以想顺便再加个插座,2个插座的话基本够用,负载也够了。这是我家原来的插座。
把这个拆掉换个带开关的,然后另一个插座要怎么接呀?线就这么长,破线接好像有难度啊?串联的话好像有违我增加插座的用意了。而且我这个线还是铝线。请问各位大哥这个再加个插座怎么搞合适?再就是看到一个松下开关插座一体的,不用接开关线的插座,感觉比接开关线的稳。但他是插入锁紧的接线方式,不是螺丝压紧的,请问我铝线压进去能压实吗?本身就不是一套的,再压不实更惨了。

楼主:
这个可以接线,但不是铜铝过渡的。我也找不到合适的了。

网友A:
你应该买明装单开5孔,你下面这个面板是暗装的,漏出的这段线可以压新插座上,目测是足够长了

网友B:
带开关的插座不适合电磁炉用,因为电流很大,那个开关很容易发热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开关的插座不适合电磁炉用,因为电流很大,那个开关很容易发热烧毁

没有问题的,电磁炉没有大电解,开关瞬间电流不不大的。

电磁炉不带开关的,,没有开关,带电插拔很容易坏。

网友C:
铝线接插座最好接个铜铝转接头,直接接插座用在大功率电器接头处发热大

网友:
插座带开关你是闹着玩里,装个空开直接控制就是

网友:
用空调的空开插座,杠杠滴

网友D:
铝线直接换铜线吧。。。

正规你就弄个普通的面板,压接两个铜铝转换端子吧,面板用拧螺丝的比较好。。。

松下这个必须用单芯铜线。。。1.5-4mm平方

网友:
有条件的话把家里的铝线全更换成铜线了比较安全,铜铝混合最容易失火,安全第一啊

网友E:
怎么这么多人反映带开关的插座不能用于电磁炉,我2010年换的开关插座一直用到现在,并且我的电磁炉是主力,我家完全不用气灶,电磁炉是凹面标称3500瓦的,功率计实测最大2100瓦,当然电磁炉工作时不能动开关。

网友:
实话实说: 插座的两插有圆窟窿就是脑子进了屎的傻吊想出来的,而且更让人恶心的人这个脑子进了屎的规格居然成了国家标准,很显然那些审批的签字的也全都是脑子进了屎的傻吊

网友F:
电磁炉每天用,不断电感觉不放心,插座没有开关。后来买了个电焊那种四脚开关接上,带灯标称能通过电流30A应该足够了吧。每次用完按一下,再也不用把插头了,两线一起断开。

网友:
LZ注意看你发的那个松下插座的中下部位那五个字:铜单线专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多人反映带开关的插座不能用于电磁炉,我2010年换的开关插座一直用到现在,并且我的电磁炉是主力, ...

我同意,西边住的楼上,我自己换的给电磁炉的插座就是带开关的,坛里1.9的那种香槟金拉丝的,按上三年了,一直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同意,西边住的楼上,我自己换的给电磁炉的插座就是带开关的,坛里1.9的那种香槟金拉丝的,按上三年了 ...

是开关需要接线那种?还是一体的买回来直接用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买明装单开5孔,你下面这个面板是暗装的,漏出的这段线可以压新插座上,目测是足够长了 ...

另一个插座怎么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每天用,不断电感觉不放心,插座没有开关。后来买了个电焊那种四脚开关接上,带灯标称能通过电流30A ...

船型开关?焊接到引脚上吗?防水绝缘怎么搞的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直接换铜线吧。。。

正规你就弄个普通的面板,压接两个铜铝转换端子吧,面板用拧螺丝的比较好。。。

能推荐个铜铝接头吗?淘宝上铜铝管没找到4-6平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接插座最好接个铜铝转接头,直接接插座用在大功率电器接头处发热大

大哥,能推荐个铜铝接头吗?淘宝上铜铝管没找到4-6平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