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秋商城936电烙铁拆解

楼主(2020-08-22):
前两天看坛友发贴华秋商城新用户活动,也跟着撸了一把,到手拆

这插头,外壳肯定没接地了

936通用的壳体

内部电路,和936没一点关系,就是个可控硅调温,温控也就那么回事

晒下自制的936焊台

这烙铁唯一的用处就是拆外壳零件当备件了

网友A:
要事先联系客服么?还是够10元自动送

网友:
据说送的焊锡丝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事先联系客服么?还是够10元自动送

烙铁加购物车,和你要买的东西一起结算,提交订单前会自动扣减,注意一定要是自营华秋库存的东西才行,且满9.9:
http://www.hqchip.com/p/HQT103.html

网友:
相对小巧的烙铁来说,线材还是粗硬了点,质量挺好的

网友B:
我也到了,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到了,挺好的

尖头不好用,还是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尖头不好用,还是我不会.....

936的头子随便换,,,这款烙铁的最大好处,,B头不好用就用C,,,K头吧,,我一般用B头

网友:
我也撸了,电源线的确有点硬,不过是0.75平方的的确良心。。。。

网友:
我也撸了,比X宝几块的外观好看,小巧顺手。通用936头好评。适合要求不高的小白人群用。

网友D:
我之前撸了2柄40w的烙铁,足够用了不想再撸这个了

网友:
这个烙铁备用可以,焊锡丝很不错的,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撸了2柄40w的烙铁,足够用了不想再撸这个了

这个比40W的还是更值得入手,首先通用936烙铁头,936最大的优点也就是烙铁头便宜的一塌糊涂,其次40W温度已经超过400度了,对一些IC这个温度太高了

网友:
对于爱好和DIY 接不接地 没什么所谓  。你会焊多少个焊点。焊的是什么高精尖的原件。白菜白光用开关电源都不怕 。用陶瓷芯调温烙铁和云母隔离外热烙铁倒纠结接不接地了。外热的隔离度都比用开关电源的T12高。

网友:
真的是得寸进尺,别的不说,那个焊丝就能值10元了,还给你包邮,电烙铁等于免费送。  某宝普通烙铁包邮也要接近10元吧,这个还是调温的。

网友E:
这个焊锡丝不错,和维修佬16块100克的那种差不多水平,电烙铁配的头子很差,淘宝2-3块的水平,这种可调的电烙铁必须配导热非常好的头子才好用,问题是这种头子很难找到。

网友:
可以买个宝工的B头或3c头换上还能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焊锡丝不错,和维修佬16块100克的那种差不多水平,电烙铁配的头子很差,淘宝2-3块的水平,这种可调的电 ...

用日本白光原装头子,,,宝工头子也不错

网友:
焊锡丝没有凯纳的63锡好用,,,,锡的含量可能有点低,,,

网友:
十块钱买了三个元件盒,烙铁,焊丝白送还包顺丰,真不错,另个是宝工130H,换了白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