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把小鬼子的桥烧了

楼主(2020-08-22):
今天不上班在家休息,上午和夫人把家里的抽油烟机拆下来抬到楼下好个刷洗,原因是之前不知啥时侯一只鸟把蛋下我们家抽油烟机的烟道里了,后来还孵化出好几只鸟,小鸟长到半大不老实跑到里边把烟机的逆风挡板给压住了,使烟机排不出烟了!后来把鸟又送到外烟道并给堵上,可吸油烟机是用不了了,为了几个小生命就忍忍吧!这半个多月都过去了以为乌以长大都出飞了才想起把烟机整一下,谁知把堵位的封口一打开,看到小乌都死了,心里一阵难过,这几个小生命就这么腰折了!可能是小鸟在烟机里身上沾上了油有味了大鸟不要了!这烟机真难刷,火碱水都用上了,后来用我的喷火枪烧哪个离心叶轮才算搞定。下次再油了就直接换新的,再也不清了!
下午睡了会儿觉,起来吃晚饭,吃过晚饭没事开始翻箱倒柜把之前拆的一个电台电源拿出来想做个可调电源,上图!就这货。

网友A:
这是啥子装备

楼主:
变压器外面有金属屏蔽罩,线圈外面一圈用0.3mm厚的铜皮做屏蔽,空载功率11瓦,22OV输入,输出是两组线圈,一组主输出15.25V,另一组18.50V输出。把稳压板插上试试!也不知想啥了,这边一通电那边冒烟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把两个输出线插错位置了,把小鬼子产的桥堆给烧了,哎!先不搞了,出师不利。。别说,这小鬼子的变压器做的真不错,空载耳朵靠近都听不到一点音,大家看做个什么比较好?那个烧了的小鬼子的桥是倒数第二张图片。稳压功率管是两个2N5885金封。

网友B:
故事比图多,现在论坛流行讲故事

网友C:
做工真扎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事比图多,现在论坛流行讲故事

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时间久了就记不住了。只是小鸟死了我心情不好了。

楼主:
小鬼子的桥堆型号是S25VB

网友:
为楼主的爱心点赞!

网友D:
还以为是音响大型拆机现场直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子装备

从一个日产设备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真扎实呀

确实做的不错,连引线都是镀银线!这么多年了扒去皮还亮闪闪的,当时咱国内也是花了大价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音响大型拆机现场直播了

这个电源做音响电源应该可以,听说是从电台上拆下来的,波纹应该很小,可没有示波器没法测试。

网友:
这个板子和电源应该是从建武的中继台上拆下来的,不是720就是820

网友:
还好鸟不是自己的!

网友E:
好像是建伍的基地台电源。高低压供电的。机箱里还有一个主滤波电容有大概是67000uf,记不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外面有金属屏蔽罩,线圈外面一圈用0.3mm厚的铜皮做屏蔽,空载功率11瓦,22OV输入,输出是两组线圈,一 ...

很多时候明知却又这样鬼使神差的问题,我接错过开关电源的,输出当220了,当场炸机,还接过温控器,热电偶输入当220了,也是现场一样惨烈。。

网友G:
安慰,变压器确实容易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建伍的基地台电源。高低压供电的。机箱里还有一个主滤波电容有大概是67000uf,记不得了。 ...

有一个大电容,拍照时没拍上,你猜对了i!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时候明知却又这样鬼使神差的问题,我接错过开关电源的,输出当220了,当场炸机,还接过温控器,热电 ...

难兄难弟呀!对于我们搞电的这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慰,变压器确实容易接错

谢谢安慰!回头还得拆开把鬼子桥换成咱中国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