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放了好几年的电蚊牌

楼主(2020-08-22):
买了好几年了,好像第二年电池就不行了。

现在蚊子疯狂,晚上坐那儿就咬好多包,

于是就打算拆开来修修

铅酸电池的,

看看里面空间也不好改成锂电的。
加上质量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最终还是放弃了。

买了蚊香片。那种熏片的。

买了100片, 家里一次熏了10片,

好了,没有蚊子了。

第二天又有蚊子了,

晚上坐在电脑前 咬了10多个包,

结果无意间发现 阳台纱门 推拉的,2侧大约有3-5毫米的缝隙。

大概蚊子就是从这里飞进来的。于是 淘宝上找毛条,那种塑钢门上的毛条,

找了会,去看看 别的纱窗有没有缝隙,发现 基本都有缝隙, 但是 纱窗上的 纱都留了边,大约1-2 厘米的边,
正好将 缝隙给填住了。

而上次 换纱门上的纱的时候,没有留边, 所以纱门的缝隙 就成 了蚊子的通道了。

难怪这这两年的家里的蚊子 特别多。

家里还有上次 买的 多的 纱,立马动手将纱门上的 纱给换了,这次留了 3厘米左右 边, 可以将缝隙堵住了。

另外发现  有个 塑钢窗变形了,纱窗推过去和窗框有缝隙,正好上次 买的 粘在门下面的 挡片多了1米,粘上去,大约半米长就可以了。没有缝隙了。

知乎上搜了下防蚊策略,发现傍晚 的时候 是蚊子 开始活动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开 纱门了,

蚊子是根据流动的二氧化碳 找到人 的。

再熏一次,没有蚊子了,这次管 大半个月了。

网友:
吃灰几年那粒铅酸八成回天国了~

网友:
这种杂牌子电池不好是肯定了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这种电蚊拍都喜欢用铅酸的电池,售价也不便宜,弄颗国产的18650就不行?

网友:
我把铅酸电池都改成18650电池或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这种电蚊拍都喜欢用铅酸的电池,售价也不便宜,弄颗国产的18650就不行? ...

芭菲的电蚊拍买了3年了,一直没有坏,内置18650电池供电,电池也没有更换过,质量不错,当年返券才买成25.19元。

网友:
放着也是放着,换锂电还能用用的!

网友:
看标题,百撕不得骑姐!进来一看,原来是电蚊拍。。。。。

网友:
现在流行改造锂电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个用18650电池的,没电直接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防止蚊子进来

网友:
换上电池还能啪啪啪,打蚊子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