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开卡工具还是有用的!

楼主(2020-08-22):
       手里有几块群联PS3111的几个坏固态,一直没办法修复,前几天看到有人放出工具(链接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64),就赶快下载下来试,却一直不得其法。又认真仔细地拜读“震惊!群联3111主控+3D TLC 实现全盘不掉速!群联的另类玩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844”这个大神帖子的描述,发现了问题所在,错误原因就不说了,太低级了!

      这是我手里的一个坏SSD,今天就用它来再试验一下开卡,先要说明的是:我用的转接卡芯片是ASM1153E!!!

     打开软件,我下载的这个工具是22版本的。先短接并接上电源,可以看到软件已经识别到SSD。

    点击参数设置,输入123进入设置界面,闪存类型我选择的自动侦测。

      这个是开卡参数的设置,测试站那里选04-MP,开卡名称这里我没改,选默认名称;固件版本也是自动识别的,没改动;总容量和CE数量也选的是自动,这里如果填的不对,开卡过程中肯定会出错,你可以在短接认盘后双击就会看到FLASH ID和CE数量,按你看到的填写就行;自定义容量可填可不填,其他的基本是按默认来的。参数选择好后保存,返回主界面窗口。这里请教一下:这个interface选项是什么意思啊?

      点击开始,随着滚动条的前进,坏SSD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新生。

     不出意外,会出现这个红色错误提示,从大神帖子里知道这是这个软件的一个BUG。(不知道新版本还有没有这个?)

      从转接卡上拔下固态,重新插上转接卡,并接通电源,你会听到叮咚一声,并看到电脑右下角提示安装固态硬盘驱动的提示,在设备管理器的磁盘驱动器下能够看到“SATA SSD USB Device”这个磁盘。

      建立分区并格式化,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出现。下面就测试一下速度

       这速度基本还是可以的。回头再用跑圈来测试一下有没有坏块吧。
       之前网上流传的固件升级办法,一方面得看FLASH ID来匹配固件版本,另外还得用工具来合成刷固件工具,太麻烦不说,一个步骤不对就前功尽弃,成功率太低了。这专门的开卡软件太好用了,尽管有bug,但还是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盘的,这里谢谢开发这个工具的大神了,也谢谢共享给大家用的大神!
      后续:趁着顺劲,我又把我手头的另外一个PS3111芯片的256G的坏固态也顺利开出来了,放了好多天的东东了,本来都准备放弃的。
      手里有PS3111坏固态的都试试吧,开盘设置还是挺简单的哦!
看大神说,这工具对IMFT和HY16没用。特意又查了下我手里的这两块固态,flash id 如下,供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我的玩不出来去影驰官网下个升级固件工具好了。。。。。。。想玩坏的结果又自己好了太无聊

网友:
坏的PS3108默默的看着你们

网友A:
这工具对IMFT和HY16没用

网友:
我qq2629293930,大神方便加QQ一起讨论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对IMFT和HY16没用

有块BOKB倒是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块BOKB倒是搞好了

B16也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块BOKB倒是搞好了

b0k能搞?

网友:
金士顿a400 240g没搞定有没有同款搞定的大师?指导下

网友:
我PS3111搞得方法和你不一样。。。

网友B:
影驰的,一片NW388加一片NW387

网友:
就是这个工具BUG多,非得短接,不短接直接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驰的,一片NW388加一片NW387

是的,不短接直接gg,我也试过,开不了L06啊,直接报错,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我怎么看这报错提示和SATA下短接刷FW一样呢

网友:
同上面B0KB开不过去,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工具从哪里下啊

网友:
我的寄给坛友去给我做U盘了  然后买个256的 然后  903的64g找到了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工具从哪里下啊

刮刮卡,拿刀片刮屏幕,就能刮出来.

我也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