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装天猫精灵AUX输出, 大家一起分享DIY乐趣。

楼主(2020-08-22):
在网上看到许多改装天猫精灵方糖的帖子,心里痒痒的,正好我的天猫精灵ID是4027,按照许多帖子的说法可以改装立体声输出,于是决定自己动手试试。为了保证改装成功,买了一些必要的零件和工具:
1、解码板,这是必须的。
2、尖头电烙铁,焊接极细的芯片引脚和导线非它莫属。
3、焊锡膏,有助于上锡、焊接和防止错误连焊。
4、熔胶枪,固定焊点和解码板。
5、五种颜色极细的单芯线,与芯片引脚粗细配套,保证焊点质量。
6、老花镜,年纪大了,焊接时戴了它看得清楚。
7、高倍放大镜,检查芯片引脚焊点是否可靠,有无虚焊或连焊情况。
8、手电钻,AUX输出需要打孔。
9、3.5音频线,连接天猫精灵AUX输出信号到功放输入用。
改装从拆机开始:
先用刀片沿着面板与机壳接缝处轻轻地划一圈,入刀不要太深,1毫米即可,然后在一个转角处慢慢撬,沿着接缝撬一圈,面板可拆下。
卸下面板后可看见喇叭和音腔。
用螺丝刀取下音腔螺丝,拔掉音腔排线插头,即可取下音腔,看见主板和电源板。
取下固定电源板的螺丝可拆下电源板。
取下主板螺丝后,慢慢扳开主板的胶垫与机壳顶部后可拆下主板。用塑料纸盖住胶垫,以防止粘上杂物。
取下主板后可看见芯片及引脚。
按照解码板卖家提供的接线图焊接。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年老眼花,要费很大的劲,有时焊好了第三引脚,在焊第四引脚时,第三引脚又断开了,有时四、五引脚连焊了,反正这芯片三只引脚的焊接够你折腾的。
焊接时注意事项:线头以及引脚预先上锡,便于焊接,如果发生连焊,一定要清除,焊膏在上锡和清除连焊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焊好后用高倍放大镜检查。
然后连线试机,发现有杂音,将解码板上SCK右下方两点连焊,即消除杂音。确认完好后可以用熔胶枪打胶固定焊头接线。
在适当的位置打洞,便于解码板的AUX信号输出。
打胶固定解码板。
然后装回各部件复原。
接下来就做立体声试音,通过天猫精灵手机APP点播具有立体声效的试音碟片,期望听到立体声。
但很遗憾,音响放出来的不是立体声,两个音箱同时发声,听不到火车从左到右呼啸而过的效果,有点美中不足。
尽管如此,自己动手改装还是很过瘾的,而且有些音源也不是立体声的,所以,还是感到很满意,为此,特记录改装全过程与大家一起分享。
最后,感谢追梦者小辉,玩的就是心跳,依如画等各位改装者的好帖和视频。

网友A:
我的天猫精灵插电没反应了,灯不亮也没声音,型号TG-C1,电源正常,通电电流稳定在45mA左右,费了老大劲撬开发现主板和网上拆机的都不一样了

网友(2020-10-02):
干的漂亮,正好手头有个一样天猫精灵,有时间改了它!

网友B(2021-04-01):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猫精灵插电没反应了,灯不亮也没声音,型号TG-C1,电源正常,通电电流稳定在45mA左右,费了老大劲撬开发现 ...

我的也坏了,跟你的故障差不多

楼主(2021-06-16):
不久前改装了一只天猫精灵方糖AUX输出端,使原有的一套音响设备连上了网络,能够畅享网络海量音源。但是,方糖改装的AUX输出讯号不是左右分开的立体声,而是混合立体声,两个音箱同时发声,听不到火车从左到右呼啸而过的效果,有点美中不足。于是又对X1进行改装,获得了左右分开的立体声输出,达到了预期效果,至此,了了心愿。
        通过两次改装有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1、从焊接的难度来说,方糖难,芯片引脚极细,引脚排列很密,一定要用尖头烙铁才行,相比较X1就容易,焊点大,间距开,用普通烙铁即可操作。
2、从放音的效果来说,X1是左右分开立体声,能感受到火车从左到右呼啸而过的效果,立体感强,方糖是混合立体声,无论音源是左声道或右声道,两个喇叭都发声。
        据此,友情建议:直接用X1改装。(如下图)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坏了,跟你的故障差不多

有维修视频吗

网友:
其实这篇帖子明明是可以加精的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楼主怕天猫起诉他
说的含含糊糊,没点到就止了
DIY的东西没人会参照你的做法去做销售,完全可以当做不小心
把小板的定义拍上去,让想要自己动手的小伙伴走得更顺畅
比如这张照片,你已经打上胶水,定义都看不出来了,不想说说么?

网友(2023-10-16):
有杂音吗  准备改装

网友:
解码板多少钱?

网友:
解码板多少钱

网友:
我改aux输出报废了两个天猫精灵方糖,有杂音,不能语音调节音量,后来用两个喇叭并联接喇叭输出线省事,完美使用。喇叭是4欧姆5W还是10W的忘了,喇叭在车子A柱开孔,主机也改薄款了,现在正常使用,以前改aux输入,使用不长时间就哑巴了。

网友:
现在天猫精灵是不是废了?

网友C:
天猫精灵用了好多年了,唯一不满的就是dc插座不通用,电源尾端线容易断

网友:
昨晚又顺便把天猫精灵改成dc标准大母座 原有的dc板拆掉 挖大孔塞圆柱形dc大母座
排线挑第一二根线 第一根12v 第二根0v  直接焊接在母座 打热熔胶封紧母座
后续有空再改另外两个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猫精灵用了好多年了,唯一不满的就是dc插座不通用,电源尾端线容易断

现在快充头遍天下,做个12V诱骗器或买成品给天猫精灵用简直不要太爽,我就这样玩滴。

网友:
把家里的天猫精灵也拆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