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pow回音壁拆解-Soundhot B1-MPBH375ABUS

楼主(2020-08-22):
之前逛淘宝,偶然发现一款回音壁,回想起最近玩PS4 PRO的时候总是用显示器自带的那小音响外放的糟糕体验,心里就不爽。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疫情期间退单的产品。也不管那么多了,主要是考虑到样子看起来不错,想起以后还可以改装,一会后续会说到,就下单了一台。看卖家的图片基本上是单芯片解决方案,觉得音质可能不太会好,但是架不住PS4 PRO输出接口只有SPDIF能用,其余的接口用不上,只能忍痛了。官网图就不插了,直接上拆解,边上图边说明,水平有限,说错的地方大家指正。

来个淘宝整体图,免得搞错。

收到产品后有个蛋疼的问题,产品外观不错,但是保护膜竟然不能直接撕下来,还得拆了安装孔和控制板位置才能拆,醉了,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直接上背面接口图,买这个音响也是看到接口支持HDMI /SPDIF/ AUX / RCA / USB连接;

拆机好习惯,先拍照备份一下线序,避免接错;

拆除四颗螺钉,完成拆卸,竟然有一颗已经是滑丝了,不过还好能够拆下来,这品质估计是电动螺丝刀上的;

先来张主板全景,能够看清楚主控编号,但是查不到型号,建荣主控,编号GE95269;

  来个局部放大图,

  拆下塑料挡板,主板全貌,看起来功放功率不会太大,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标称的4*10W,哈哈;而且是单芯片解决方案,一个主控完成HDMI 、AUX、SPDIF、USB、蓝牙5.0,属实牛X;

  看一下PCB背面,一个芯片也没有;

  从板子上开始查芯片,电源口是P-MOS,微硕场效应MOS管WSP4435,ID最高-8.2A,DS=-30V,看起来用在这里是戳戳有余了;

  经过PMOS以后,来到DC-DC部分,由XLSEMI家的XL4001实现5V系统供电;
原谅没转正图片,治治颈椎病吧。

  之前买这款产品犹豫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看淘宝主页的图片,这么小的散热片,肯定功率不会太大,毕竟输入电源也就15V 2A,肯定满足不了4*10W了,但是具体是多大的功放,内心还是有点忐忑,现在去掉散热片,看到真容;ESMT-XA8326,型号是没问题的,但是ESMT是晶豪科技,搜ds的时候,查XA8326能找合肥芯湃的产品,看企业简介是原来矽普特的工程师和MTK的高管成立的。

  功放手册显示确实是2*25W/1*50W的数字功放,在12V供电的情况下大概有20W-4Ω阻抗的喇叭;

  拿棉签对比一下散热片的大小和整个版面的大小。啧啧数字功放散热确实好一点,但是效果嘛,感觉跟显示器的没差太多,可能是木耳的原因。

  找出常用的主板使用的散热胶;

  这个角度能看到输出电容是手册上推荐的470uF的电容,品牌就懒得查,懒得看了。

  细节拍一下主控区域的隔音棉,隔音处理做的还是很好的,主控区一分为二,将左右声道隔离开,而且内部空间充足,有时间把天猫精灵主板放进去;

  晚上拍照片不是很清楚,隐隐约约能够看到左右各2个单元,我这为了密封性,箱体就没拆,借用一下网上的拆解图;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哈哈哈,这遥控器看起来很廉价的样子,不知道哪天就死翘翘了,拿出我的御用神器!铛铛铛!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记录一下键码,免得以后没得用。

  上一下遥控器的整体图,锅仔片被一整块塑料膜覆盖,还是比较良心的;

红外主控是AD009-01C,专用的IC芯片,手册也就不再搜集了;

总结一下:产品外观还是不错的,镜面的烤漆,看起来有一点点高档,和普通山寨产品还是有点区别的,音腔整个使用的也是塑料,不是纸盒子,我一直对纸盒子没什么好感;遥控器操作起来比较顺畅,没有卡顿之类的。使用光纤接了PS4 PRO玩了一个小时的战神和神秘海域,感觉除了声音大一点,好像低音出来了,其余差别不是很大。木耳毕竟不太行,哈哈。电源适配器是15V 2A的,自己反正也用不到那么高的功率,买这个箱子主要是看中了壳子,以后肯定会加自己的功放也好,还是加天猫精灵也好,实现一部分的功能整合。至于售价,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看到那小小的散热片,还是有点亏。至于是不是蓝牙5.0,自己也不会区分,姑且相信他吧。主要是单芯片解决方案真的厉害,光纤输入也解决了痛点,要不然不可能买这个产品。产品总体设计还可以接受,音质可能达不到大部分人的需求。

楼主:
二楼留空,看看到时候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楼主:
遥控器新的闻起来有那种油墨的臭味,拆开单独闻了一下,塑料壳没啥问题,味道是导电橡胶发出来的,遥控器手感还蛮不错的,磨砂表面。时间长了不知道味道会不会散去。

网友:
回音壁还是不如不玩了,书架音箱不香吗

网友A:
光拆不说价格,前些天入一只国光玩具回音壁.老得不行蓝牙2.1 tas5711 带4558  自换5532看电视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拆不说价格,前些天入一只国光玩具回音壁.老得不行蓝牙2.1 tas5711 带4558  自换5532看电视用可以了 ...

116大洋。算是买了个外壳吧

网友B:
请问待机多少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待机多少瓦?

貌似待机也就2W多吧,数字功放效率高省电。音质说实话不怎么样,低频沉不下来,毕竟才2寸的全频喇叭。高音也差点意思,加个高音头和低音振摸估计能好点。音量开大有一点打嗝的迹象,失真很大,音量不能全开。
另外那个“470uF的输出电容”并不是输出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数字输出是不需要输出电容的,只需要电感和几只小电容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待机也就2W多吧,数字功放效率高省电。音质说实话不怎么样,低频沉不下来,毕竟才2寸的全频喇叭。高音 ...

最近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音响的问题,偶发输出断续,AUX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