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网上卖的美蓓亚电机调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0-08-22):
我试了下,改变占空比无法控制启动,据说是要CLK信号改频率?
CLK信号电平是多少V的?占空比是多少?CLK信号频率范围又是多少?

网友:
我买的就是 用了三根线  正负极和PWM信号    电压用24V   占空比好像没什么区别  就一直用的25    要是用12V速度低于800还是多少就停转  用24V长时间500都可以  一般睡觉用500  白天调900

买的专门的pwm信号发生器 带一个旋钮那种  默认调整占空比 按一下调整频率

网友A:
pwm调速风扇一般是三线或四线带转速反馈的,哪里来的clk信号?把pwm频率改为20khz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速风扇一般是三线或四线带转速反馈的,哪里来的clk信号?把pwm频率改为20khz左右试试 ...

美蓓亚我一开始就用的20K PWM,压根不动。
Nidec使用相同设置毫无问题。
我开始也是和你一样,以为20KHz的PWM就可以,但是发现真的不行。
卖家也明确说了调速是CLK信号,调节的是频率。
2楼也确认了这个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蓓亚我一开始就用的20K PWM,压根不动。
Nidec使用相同设置毫无问题。
我开始也是和你一样,以为20KHz的 ...

那玩意叫pfm调速吧...我还以为时钟信号线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B:
价格被你们撸的翻了三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叫pfm调速吧...我还以为时钟信号线

啊,你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应该就是PFM了。一直以为只有在DCDC电源里面才有PFM的概念。

楼主:
我买的这个:

网友:
风扇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被你们撸的翻了三倍多…

价格贵的时候,供货库存少了,最容易翻车

楼主:
对啊,买来就是为了改电扇的,前几个月还一直有,现在发现也卖光了
这种带外壳的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价格贵的时候,供货库存少了,最容易翻车

现在撸东西…十元以上都属于巨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撸东西…十元以上都属于巨款了…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现在能逆市上涨的东西,当上涨的时候,我经验是买了后悔,供应量少了,品控反而会差些,毕竟存货少了。

网友:
咸鱼无刷电调10几块就能撸一个配合舵机调试器5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