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吐血求一个蓄电池用电焊机拆机图

楼主(2020-08-22):
不是焊镍带那种焊机哦,而是用2.5焊条那种焊机,必须要清晰度好些的

网友A:
就一个大电感,长时间使用电池易报废

网友B:
大多数里面就是一个大电感,没任何电路,拆机都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里面就是一个大电感,没任何电路,拆机都没意义。

确定吗?没有其他啥的DC-DC线路?

网友:
你说的是要找那种接两个200AH电瓶串联的电焊机?    就是串个大电感    接市电的逆变焊机才是有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没有其他啥的DC-DC线路?

如果你指的和我印象一样的,应该就是,当然也有复杂点的,电池仅仅提供电流,引闪用高频高压单独引闪,那种是有电路的
贴一下嘴简单的那种里面仅仅是电感的,类似大小的基本都是一个电感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没有其他啥的DC-DC线路?

2楼说的对。。。。。五个汉子。。。。。

网友:
这才几平方的线啊,能上2.5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大电感,长时间使用电池易报废

好用吗?我指的是应急、特别是无人居住的荒山野岭那种情景,短时工作制,用60V电瓶车提供电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吗?我指的是应急、特别是无人居住的荒山野岭那种情景,短时工作制,用60V电瓶车提供电力的 ...

荒山野岭---比较适合野战,这个怕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荒山野岭---比较适合野战,这个怕不行呀。

野战啊?没有小姐姐一起出生入死啊,咋办?^_^

网友(2020-09-24):
这样用法成本大,焊一次5个电池就变废品,600多元没了。
借台3-5KW发电机,接个逆变焊机就行了。
要么用双头液化气焊枪,带个5公斤小气瓶,什么都能焊。捉个兔子,田鼠还能直接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