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维斯金顿鼠标 WISKINGDOM WK-201

楼主(2020-08-23):
有个老鼠标坏了,放那吃灰,无聊翻出来修一修。

楼主:
好脏啊。。进蟑螂了,洗了洗。
  故障是插电脑有能连接,有鼠标指针出现,能移动,但是左右键没反应。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左右按键能正常导通。。测试发现usb数据d+不通,剪了剪线,重新焊上,故障没了。
洗了洗外壳,酒精擦擦电路板。装好。
修复成功了。

网友A:
鼠标品质差,脏,,垃圾桶吧

网友:
惨不忍睹啊

网友:
做工很糟糕啊,还是放弃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品质差,脏,,垃圾桶吧

洗洗还能用。。

网友:
这肯定是从粪坑里捡出来的

网友B:
鼠标还能修嘛,我有好多鼠标,左键不灵敏就丢了.原因是,按鼠标左键一下,变成了按两下,CAD软件里这样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还能修嘛,我有好多鼠标,左键不灵敏就丢了.原因是,按鼠标左键一下,变成了按两下,CAD软件里这样用不 ...

微动开关控制按键,不灵敏换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动开关控制按键,不灵敏换个开关就行了

我刚刚把微动开关,左边换右边,右边换左边,结果换了之后鼠标装不起了  没有好的焊工技术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