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CUD飞毛腿20000mAh充电宝拆解/SPK-F20

楼主(2020-08-23):
买了3年,使用次数不多,突然输入输出都不行了,估计电芯还可以,属于控制板故障,拆开看看,先拆有液晶显示的一面(A面),再拆另一面(B面),B面与聚合物电芯之间有胶,难拆,要仔细点,最后拆中框部分即可

网友:
这种主板没以前看过的复杂了

网友:
看数显结构跟我买的,大号8节免焊接充电宝接套件差不多,应该是双向同步整流电源芯片加单片机,和保护板芯片公版解决方案,一个是普通版,另一个是QC3快充版,只是快充版数显和电源芯片不太一样,好像有个5伏2安变成9伏和12伏,快充版电源芯片引脚更多藏在里面。

网友A:
还有电量显示,挂了有点可惜,毛毛腿的东西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量显示,挂了有点可惜,毛毛腿的东西还行

山寨手机流行那个年代,深圳华强北所有的电池厂商都打着飞毛腿的标。类似山寨优盘都打着金士顿的标。

网友(2020-11-26):
买回来没多久里面就开始有哗啦哗啦的响声,今天看贴拆机,把用来固定主板脱落的小螺丝取出来了,螺丝太细吃不住劲掉了两颗,另外一侧的两颗还在,但有一颗也已经自然溢扣,留在那里没管。过断时间如果自己掉了再说吧。

网友(2021-04-16):
楼主心灵手巧 ,恰好我家也有同款飞毛腿移动电源,好贴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