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到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用的锁

楼主(2020-08-23):
拆了个稀碎不知道是在哪里使用的

网友A:
电动车电瓶或电瓶盖板锁头

网友:
电动车锁电池的吧,我有个很老的电动车就是这样的

网友:
摩托车的车头锁

网友B:
原来是车头锁啊!

网友C:
车头锁之类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头锁之类的东东。

谢谢温总回复,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车头锁啊!

谢谢加旋回复,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电瓶或电瓶盖板锁头

谢谢qq211609503 和t18cs的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摩托车方向锁

网友:
电动车电池盖的锁。我有一个烂了也是这样。

网友D:
电动车的电瓶锁,OR 座子锁。拆开了,随便找把双面钥匙,按它配平那些片片,装回去就可以用了,我手里很多

网友:
电动车,摩托车把锁,锁后原地转圈,推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电瓶锁,OR 座子锁。拆开了,随便找把双面钥匙,按它配平那些片片,装回去就可以用了,我手里很多 ...

我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E:
最早这结构是摩托车独立车头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早这结构是摩托车独立车头锁

嗯 学习了 都是高人

网友:
我还以为是碟刹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