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刷机请教各位

楼主(2020-08-23):
小米8不开机之前以为是摔。掉的2个件引起的,查看电路图后原来那是一个电容和一个TVS管子,方向错了
现在手机不能进米兔模式,但可能进9008,用官方平台刷显示请求失败,因为是纯黑砖所以也没有解BL。

用QPST刷但好像并不是用的线刷包的文件,不会刷,在吾爱破解论坛看到有免授权的平台,但没有论坛的帐号

哪位兄弟有QPST的文件或刷机方法,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用刷机了  昨天我在你上个帖子不是说了  小米8重摔CPU会虚焊
需要重植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机了  昨天我在你上个帖子不是说了  小米8重摔CPU会虚焊
需要重植CPU
...

现在开机电流上到400多MA后掉到250MA左右定住,松手归零,连接电脑自动进9008

845的CPU有没有封胶?罩子还没有拆

网友:
就是这种问题  插电9008

网友:
找个手工好点的师傅重做下cpu兴许还能用段时间

网友:
摔了不开机的,cpu虚焊了吧,刷机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