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立体声蓝牙耳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0-08-23):
这个蓝牙耳机是支持立体声输出的,右耳是输出和充电接口共用,现在想改一下,看电路上有标R+和GND,但接线不出声,把R-接到L-共用,有声音,但刺耳,确认耳机是好的,求助接线定义,请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
手机发的,插图有点不好控制,谅解一下

网友:
这种双声道蓝牙耳机一般输出的是差分信号要经过芯片转换成单端信号

楼主:
其实是可以焊接在充电座的引脚上的,但位置太小了,不好焊接,索性把原来的充电插头剪断,接了两条电源线充电,两条接耳机,刚刚好!
这个蓝牙耳机板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5s可以搜索到,其他的手机都搜索不到,成了专用了,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