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侠进 AV 安桥 LA1837+LC72131的收音机 怪现象 求解

楼主(2020-08-23):
AV 安桥 拆开清灰  安装后 出现几个问题 清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1.开机后收音功能 有时无声 得重复开一次才有 后级是正常的 换其它档位有声 收音机内12V 5V 供电也是正常的

2. 左声道 无声  碰触 5V 16v 恢复正常 每次开机后都要这样

再请教下 这种接插件怎么拆

网友:
表达什么没看懂

网友:
查查鉴频部分,本人刚修了一台,换了管状电容,微调了磁芯,收音自停,立体声灯亮了。注意这个机芯较紧凑,不要把无关元件碰到了。

网友A:
把电容拆下来测测看

网友B:
插件是活的,两头摇动上提,就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力口 @zzy_85569381 @衡水家维 寻叫大神

把整份原理图上传看看,这左声道是从哪来的,受什么控制。如果图纸太大,上传百度,我们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拆下来测测看

拆了电容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整份原理图上传看看,这左声道是从哪来的,受什么控制。如果图纸太大,上传百度,我们下载。 ...

电路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是活的,两头摇动上提,就下来了。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
碰触的部分对应电路图的哪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触的部分对应电路图的哪个元件?

16V 直通LA1837 第8脚 主电源输入     5V 直通LC72131 第15脚 主电源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V 直通LA1837 第8脚 主电源输入     5V 直通LC72131 第15脚 主电源输入

碰触5V电源前后,LA1837连接的立体声指示灯是否有变化?15脚的电平变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触5V电源前后,LA1837连接的立体声指示灯是否有变化?15脚的电平变动吗? ...

果然是按前面板 立体声按键 左声道就有声了   但现在开机仍需开两次才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