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蓝牙耳机换锂电池

楼主(2020-08-23):
我想给蓝牙耳机换锂电池,何耐锂电池的镍带,没法焊接。谁有办法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能另时使用的点焊设备吗?

网友:
镍带上抹点洁厕灵,然后再焊

网友:
镍带是比较好焊的,不锈钢带难焊,无论多难焊的,抹点氯化锌就很容易焊了。

网友A:
如果已经转镍的,镍带非常好焊的,用松香作助焊剂就足够了。如果是焊不了,估计就是铝电极还没转镍,那就比较麻烦一点。推荐石川的焊铝锡丝,极其好用,焊铝跟焊铜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转镍的,镍带非常好焊的,用松香作助焊剂就足够了。如果是焊不了,估计就是铝电极还没转镍,那就比 ...

请问,到哪里能买到这种“石川的焊铝锡丝”?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到哪里能买到这种“石川的焊铝锡丝”?能给个连接吗?

坛里兄弟出的,真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