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上手十八般兵器盼盼门小帅锁体自己装武匠指纹锁

楼主(2020-08-23):
【咨询了解】
家里人都不省心,外出从来不关心是否带好钥匙。每回都是我口袋里鼓鼓囊囊,还得守着他们。楼道内装指纹锁的渐渐多起来,我也就考虑装上一个。

根据网上买锁需要测量的各项数据,开始研究门锁的各项参数。2009年被广告忽悠,特意用的一款盼盼锁。
左外开,门厚45mm

导向片24mm*260mm,直角双孔孔距236mm

带天地锁

对应门边条

各参数尺寸发给客服后反馈是盼盼门小帅锁体,需要加钱换锁体并且门上需要加工开孔,起码小帅的反锁开关是在门扳手上方的。

这样原本想安小米智能锁青春版的计划是不行了,我这门与小米默认的6068锁体孔距有差异。

通用锁体把手方轴孔到导向片的距离为60mm,小帅锁体不同于通用的锁体距离为75mm 。需要换7568专用的指纹锁锁体,那像小米锁体的离合器内置就不能考虑了。不然对门的破坏很大,要向导向片位置扩孔20mm左右。完全无损的也有全自动的,就是太贵了不适合我。

多方搜索,询问。淘宝上下单279元的武匠智能锁J16,换小帅专用锁体加80元。自己工具都齐全,也不想安锁师傅大刀阔斧对门切割。省下200元自己安装把。
先向客服要来了开孔模板

【前期准备】
指纹锁昨天晚上到家,要想明天安稳无误的安装上。得好好的准备一下,拆了看看。
小帅锁体和指纹锁分2个包装

小帅双快双活电子锁体,导向片24mm*260mm,直角双孔孔距236mm。这样直接换上就行,门侧面就不用折腾:开孔,铆接。

固定锁体导向片的4粒螺丝

固定直插锁芯的一颗长螺丝

锁体外包装上配的方轴90mm

2粒螺丝套35mm

已经帮我调好左外开把手

说明书,质保卡和2片开锁卡片

锁芯和2把机械钥匙

45mm长的螺丝套2粒和导向柱2粒,固定前后面板的可截取不同长度的长螺丝2粒和30mm螺丝2。

前后面板就一个4线的线束相连

按照说明先设置管理员再把全家人的指纹录入进去。

发现锁舌方向不对

一开始打上调至,锁舌并不弹出。

必须先套入方轴,把锁舌全部弹出才行。

调整方法如下

客服给的开孔模版还是有些出入的

对照前面面板

制作2张开孔模板

用上45mm的螺丝套和导向柱,组装好指纹锁。中间门体距离正好是45mm厚度。上电实际开合,没问题就等明天安装了。

把明天装门可能要用上的工具都备好,电池充满电。

不太可能用上的也理好,放一边。

【实际安装】
一早吃好早饭,等到近8点半。大家一般都起床的时间开始更换。
【拆卸旧锁】再后方拧下连接前后面板的2粒螺丝

再拧下锁芯前后的护片

拧下固定锁芯的长螺丝

拧下导向片上的4粒固定螺丝,抽出旧锁体。

观察一下门上原有的开孔

锁体外还套了个金属框

【上新锁体标记切割部分】
把新锁体插入,挂上天地钩,拧紧固定螺丝

观察一下,原有孔位能否用上。

插入方轴,安上自己做的前后开孔模板

注意前后模板以方轴为中心对齐,我用卡尺辅助检查。

用油性笔标记切除部位

去掉模板,还好切割部位都在原锁的面板下,就是出问题了还能复原。

【扩孔去除标记部位】
所有不是通用锁体安指纹锁最花费时间的步骤了,我不想用切割机大刀阔斧得干。只能多花点时间,汗水。

过线束的大方孔,先四角用充电钻打眼,角磨机切四边,电磨上合金旋转锉去毛边,最后手锉磨光。

后面要开个直径22mm的反锁孔,正好有这么大的阶梯钻,14V冲击钻正合适干这活。

最费力的就数开门扳手的孔位了,要比原本的孔大直径35mm。前后面板都要开,并且还是内衬的合金框3mm厚度。

只有采用开排孔的方法了

2mm的钻头打眼一圈

扳手前后左右摇晃

锉光滑,别忘了内部也要打光滑了。

开孔完毕

【上新锁体】套好天地钩安入新锁体,导向片固定螺丝先都上好丝纹,调整好位置后锁紧。

安入方轴,检测开锁关锁状况

【标记门边条】用纸胶带标记好所有锁舌的位置,看与门原边条是否有干涉。

还好,不冲突都能入位。

关门测试锁体,注意开门所需力度,门体间隙。

合上面板前,再次检查天地钩是否稳当。

切割过的边沿油漆被破坏了,重新补一下。。银色的补漆笔,反正在里面看不到。

插入锁芯

长螺丝固定

【指纹锁前后面板上门】
这时家里最好有人,防止出问题进不了家。前面板线束穿过孔位走到门后。

由于前面板安紧了2螺丝套和2导向柱,无需他人扶着就稳稳当当在门上了。但也得小心,别摔了。

连接后面板

拧上2连接螺丝

检测机械锁开孔位置是否居中,再锁紧螺丝

【微调门锁】
机械钥匙带着,测试开门关门情况。我的情况还好门闭合紧密,就开锁所需力度过大。

发现是锁舌对应门边条,锉刀对外侧多锉除宽度,并把外沿部分锉成坡口就完美解决。

【收拾战场】
毕竟是电子产品可靠度差些,旧锁还得留着备用。

旧锁芯,带齿轮的。钥匙转2圈呢才锁舌全出

指纹锁里多出的备件

装门的利器,一定得戴个头灯。不然就恨自己怎么没第三只手。

【安装完成】
门内

门外

网友:
厉害了,好一番折腾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如果是我,就考虑是否换扇门了

网友B:
怎么看着除了穿线孔其他不扩也能按那。

网友:
我的天,这个是真的厉害了。
看都看得我发麻了

楼主:
忘了交代一句,安后面板时把手孔里要放根弹簧。因为方轴的长度不会很合适,需要让弹簧把方轴顶足前面。

网友:
跟我家的门和门锁一样,盼盼的工程门,最讨厌,谁家的锁都不好配。16年我换的指纹锁,安装的是曼申云智能指纹密码锁,带联网的,阿里智能,支持指纹和密码,没有备用钥匙孔,不支持射频卡,孩子和年轻人用着没问题,上年纪的老人开锁费劲,我父母偶尔来家里要开好几次,心里又担心万一故障再打不开门(没有钥匙孔),所以前几天换掉了。总结来说400多元质量不错,从没出过问题,制作也比较精密,安装也方便,没有备用钥匙孔是短板。新换的是人脸识别的,也带指纹,密码,微信临时密码开锁,射频卡开锁,备用钥匙孔。这个花了不到五百。卖家本来卖500多的,但是发来的专用锁体跟原来的门框锁片不配套,跟你的一样碰锁锁舌原来是第二个,新的是第一个。让给我发新锁体配套的门框锁片,一直没发对,给我退了100.人脸识别比原来的指纹反应慢一些,但是很准确。要求用8节5号电池,我改了锂电,就是用的去年之家坛友的那种啤酒广告牌的电池,基本满意,原来充满放了四个月,现在拿出来直接接上,用了整两个月了,量了量电压还有11.2,照这样估计充满能用一年。话说我上次是买了三组电池一个充电器,还后悔自己又乱花钱没有用,想不到这里用到了。新锁制作比较粗糙,电路板外壳等都不太严谨。看你安装给你提个醒,小心门外把手碰墙,反正我家外面过道比较窄原来的那种门把手没问题,新换的跟你一样,才按上不注意就撞墙,心疼,我在撞墙的那面墙上高处打眼插上了一个胶把破改锥,开门的时候能顶住上门角,不至于撞到门把手,话说心锁指纹识别是在门把手放拇指的地方,真怕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除了穿线孔其他不扩也能按那。

要有余量的,你看到的只是门体遮锁体的情况,还要考虑与前后面板的关系。只要锁体或面板有点卡涩,就可能出问题。还是按官方给的模板为准安全,知道肯定是开的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如果是我,就考虑是否换扇门了

原门这么结实,太浪费。换门更麻烦

网友:
一个保险销的孔一个穿线的孔就好了不必这么费事
品牌门玩花样就是想多卖钱
以后维修配件当然越特殊越好收钱了
盼盼出一代门换一个类型锁

网友:
一样的锁,收藏了

网友:
旧规格的防盗门换锁是个特麻烦的事,这个换指纹锁更是如此,就是万一指纹锁不安全怎么办?楼主从今往后天天晚上搬个小板凳坐门里守着就行

网友C:
我昨天也换了一把武匠,看做工还是不错的。指纹偶尔识别不了,要重新刷一次。识别速度还行,应该不超过板秒。
装的时候没经验,可能方钢长了点,导致中间位置有点缝隙,天地勾也没挂上。改天有空拆了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换了一把武匠,看做工还是不错的。指纹偶尔识别不了,要重新刷一次。识别速度还行,应该不超过板秒 ...

方钢长度你可以参照我的,门厚45mm方钢总长是90mm。也就是你只要在自己门厚的尺寸上加45mm。

网友:
买的另外一个牌子的,感觉和武将差不多,看来也是公模的,自己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就安装好了,另外加了60块钱买了霸王锁体

网友:
你好像差了一把马刀锯

网友D:
来把锉刀磨磨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把锉刀磨磨光就好了

再喷点防锈漆 红色的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