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店掌柜POS机魔方MP70拆解出错danger detect code5606,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0-08-23):
做点事情,资金周转需要,办理了几台机子,这台店掌柜,对黑色后背和灰色键盘不满意,就动手换一下,换装之后机子英文提示:danger detect code5606

本来的样子,正面

本来的样子,侧面

本来的样子,侧面

下面

拆机后

换掉键盘和后盖

开机后提示

关机时才能看见中文

坏了就再换一次

请问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A:
POS机都带防拆机关的,拆开内部程序就锁死(自毁),只能返厂处理。

网友:
这类东西私自拆解之后就凉了

网友:
又是1个可怜的好奇害死猫事件了

网友:
POS机都是防拆的
毕竟和钱有关的东西

网友:
pos都是跟钱有关的,禁止私自改装

网友:
拆开就废了,没法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机都带防拆机关的,拆开内部程序就锁死(自毁),只能返厂处理。

会不会把电用完后再拆就可以?

网友:
拆机自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S机都带防拆机关的,拆开内部程序就锁死(自毁),只能返厂处理。

这个防拆开关什么原理呀?请教一下

网友:
拆机保护自毁了
POS机就是这样防止私自改装的

网友B:
私拆自毁,个人无法进行恢复,返厂都是收费的或者要自费更换设备。这玩意资料都是签保密协议保密的,一旦泄露除泄露者负法律责任外,所有同方案的设备就得淘汰报废掉

网友:
已结自毁成功了 救不了

网友:
电耗不没的,有这个呢,自毁是用这个供电的

网友:
肯定标配防拆触点,只能返厂更换。应该在拆开之前科普下。

网友:
搞不明 玄关在哪里,上次我也拆过,后来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私拆自毁,个人无法进行恢复,返厂都是收费的或者要自费更换设备。这玩意资料都是签保密协议保密的,一旦泄 ...

看主芯片型号 随便刷个带时钟 闹钟 万年历 小游戏 反正能玩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私拆自毁,个人无法进行恢复,返厂都是收费的或者要自费更换设备。这玩意资料都是签保密协议保密的,一旦泄 ...

应该可以吧 确定主控型号和屏幕型号 改个计算器 闹钟 游戏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确定主控型号和屏幕型号 改个计算器 闹钟 游戏机还是可以的

想的太简单了,屏幕可以玩,主控不可以,哪怕他就是安卓机的主控也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确定主控型号和屏幕型号 改个计算器 闹钟 游戏机还是可以的

我也这么想,机子设计的真不错,弄这样的功能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