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内应有风扇出风口吧?在哪呢?(类似空调出风口,吹冷风才能制冷吧

楼主(2020-08-2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冰箱内应有风扇出风口吧?在哪呢?(类似空调出风口,吹冷风才能制冷吧?)

我看了自己家的冰箱,上方是冷藏室,下方是冷冻室,
但我在  冷藏室,冷冻室 都没有看到 有风扇出风口呀?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首先我得问一下,你的冰箱有风扇没有?如果有的话,是给散热器降温的,还是吹冷风的?

网友:
直冷哪里来的出风口
风冷才有

网友A:
发誓不用直冷,很爱结冰。

网友:
你这是冰箱,不是空调!!!!!
冰箱内部相对密闭和保温,所以散热不需要那么强劲。一般都是被动散热,直接从外壳出去了

网友:
看铭牌上的电路图

网友:
没看到,估计你这是直冷冰箱。冷冻室会结冰吧

网友:
这个是直冷的吧,能看到蒸发管啊。

网友:
天才提出的问题,感觉很奇怪!天才好像是“空调维修工”吧???

网友:
便宜货没有就是直冷 风扇的起码贵300+左右

网友:
这是直冷式,不是间冷式
都看到管子了

你的照片也太糊了,电路图也没风扇吧。

网友B:
冷却管在腔体四周,透过内壁传递低温。无霜冰箱只是冷气内循环降低结霜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却管在腔体四周,透过内壁传递低温。无霜冰箱只是冷气内循环降低结霜的几率。 ...

无霜冰箱是自动定时加热除霜,所以蒸发器上不会累积结霜。

网友:
直冷试 哪来的出风口

网友:
风冷的冰箱才有风扇啊。
你这是直冷的冰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誓不用直冷,很爱结冰。

带微电脑的其实还好,不经常忘关门,半年弄一次吧。。。主要是干净。。。风道里面冷热交替,制热化霜时候细菌真菌繁衍,有些耐冷热的留下来,会有鼻涕一样的物质。。。放进去的东西不见得比直冷干净卫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微电脑的其实还好,不经常忘关门,半年弄一次吧。。。主要是干净。。。风道里面冷热交替,制热化霜时候 ...

同感!我买的新美菱无霜冰箱退货了,冷冻室结冰,出风口结冰,冷冻室门凝露。感觉就是化霜还有水时马上就制冷所以水就结冰了,有时候有很大的响声像化霜的冰块掉下来的声音。退了后买的直冷冰箱。现在安静了。半年除一次霜吧。
看到很多无霜冰箱冷冻室都结冰。

网友(2020-10-10):
这种直冷的冰箱没有风扇,冷藏室制冷的管路直接安装在壳体后面降温,冷冻室那些盘起来的管子直接降温。
风冷的才有,装在冰箱背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