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买了个5733plus不知真假

楼主(2020-08-23):
机子、盒子、充电器三码不同,转速2400转左右,不知是不是5733换标的,请朋友们辨别真伪

网友:
哦没注意是扳手啊,之前不是哪位科普过,外壳后边是黑的就是plus,至少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只是换了个冲击头,内部又没啥针对电批的优化,是不是正品无所谓了,闲鱼大有也没啥组装货,利润就摆 ...

问题是5733才310牛,5733plus是350牛啊!

网友:
什么价位啊这个看的不错,换个转接也能打批头的

网友B:
开壳等专家。外表能看出来换了的都是神话

网友:
同有一台,吃灰中。。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真没必要!

必须得刚性需求才建议买

网友:
经常安装热水器,缺冲击钻,带电的太麻烦。

网友C:
测速仪测试下就知道了。5733、5733plus空载转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速仪测试下就知道了。5733、5733plus空载转速不同。

测速了,2400转左右,视频不懂怎么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壳等专家。外表能看出来换了的都是神话

己提交售后查真伪,而后再与商家沟通,到时再决定是否拆机

网友:
真的 5733后面散热口是黑的 那个螺丝拆下来不可能没痕迹 这两个机子出厂价差不了多少 给你拆了全换了再完美贴标签螺丝不弄花人工都不止那个差价 我当初是600 一机一冲5。2A电到手 当时也看了半天 基本没问题 非要注意可以看看电池 这玩意除非里面是组装的 你打开看看只要是新的那就是5733P 费那劲赚不到几个钱给人抓了还倒霉

网友:
看外壳应该是正品,仿货一般做不到这么精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速了,2400转左右,视频不懂怎么上传

5733\5733p的参数,你测的速度跟5733p差距有点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733\5733p的参数,你测的速度跟5733p差距有点大

转速差距是很大。像是5733  不像是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差距是很大。像是5733  不像是plus。

就是担心是5733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33\5733p的参数,你测的速度跟5733p差距有点大

5733Plus是2800转,我这才2400左右,怎么看都不象plus

网友E:
测转速,你得找个新点的5A电池,单个2A那种肯定是不行的,我拿5289测出来就是两个差距很大的速度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转速,你得找个新点的5A电池,单个2A那种肯定是不行的,我拿5289测出来就是两个差距很大的速度 ...

明天买新电池再测过

网友(2021-09-17):
用多大的电池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