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0-08-23):
用电阻计算器算出是15.4Ω。可是用万用表测是15.2千欧,很纳闷,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个人偏向万用表这边的数值。150K欧姆
手里刚好有一个和你的这个电阻色环标发一样的47K的5色环电阻,0.5%精度的。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