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uba IAP-134 阿鲁巴设置分享拆机和天线维修

楼主(2020-08-23):
前阵子在B站上看到一个关于无缝漫游WIFI的案例,居然是没有控制器AC的,而是AP本身可以虚拟AP控制器,当其它AP接入后会自动copy设置的;

后来就猛查相关资料,企业级的品牌,大带机量,自动漫游,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功能么,但是一查新的价格也无超出我的相像;
但还是想体验一下,所以从某鱼找了下Aruba IAP-105,两个110包邮,送支架又让送了两个电源转接头; 应该是这个品牌目录二手最便宜的带虚拟控制器的型号了吧

就是这个了,但这个应该是定位于室内当前房间内使用的吧,信号强度比较一般;

所以又继续某鱼,考虑到内置天线版本的话如果侧装墙面的话,应该信号履盖性能不好,必须要顶装,所以选择了外置天线版本就是本文的主角了
Aruba IAP-134,一张毛爷爷,不带支架的;
还有一个考虑这个型号而没有选择IAP-115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多一网口,应该可以桥接一个品出来

本文大致分三个部份:
1、拆机
2、天线维修
3、Eth1接口设置方法
4、总结建议

首先卖家原图

到手后体积和重量还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差不多和一个巴掌那么大吧!

到手后发现最右边这个天线口晃动严重啊,开始以为是镙母固定的松了!

一、拆机开始了

背面四个米字镙丝,拆完后,可以分离前后盖了(塑料材质的)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质感依感不错,没有变形没有变色;

黑色的壳体是金属的,压铸件,看重量应该是锌合金的吧,铝质的话没有这么重!

另外一面,这做工,每个接上都贴有编号线套,线有经过固定整理;

面盖,原来天线是经过线转接到小板上了,
买的时候就在想,为了说134和是135的外置天线版本呢,135不是六天线的么,134怎么只有三根天线呢;

继续晃了下天线座子,不妙啊,不是像是镙丝固定,也不是虚焊!继续拆

晕,原来是座子角断了,估计是被摔到了; 先不管了继续拆机看看里面

没有镙丝固定,直接上一字镙丝刀;

轻松分开,还好大体上没有翻车,金属壳体有一个角落氧化了,刮了下还好只是表层,
看下金属盖,与屏蔽罩均做了散热垫,经过使用这货发热量不低的,这也是企业型号长久可靠使用的基础吧

原来和IAP-135一样的,两张Mini-PCIe的无线网卡,这里就没有继续 拆了,应该是135一样,感兴趣的话看一下前辈的贴子; 新站首拆 Aruba IAP-135,做工精良,用料奢侈 88F6560主控CPU

LED指示灯,非常不错,双色的,有线口如果是百兆的话是显示黄灯的; 刚开始105就好奇为什么显示不正常,原来是我一路网线现在还不错定是哪个接头有问题
只在百兆状态;

另外一面,用料实足,就不去研究芯片了,只是感觉散热及屏蔽做的很好

变压器也上了屏蔽罩了;

对得起原价几千成的身价
拆机的部份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超出我目前的眼界
之前也只拆过TP,还有7620,7621系列,完全不同的级别;

2、维修部份;

焊台调到380才焊掉断脚,仔细看原来中间脚虚焊了,这才导致晃动严重又没扭断中间脚;

焊下来后变成这样了,为了维修这个二手货买个座回来换不值当啊;

先打磨给固定绳让位,东成锂电磨虽然低转力气也低,但磨这个还是可以的;
因没有台钳,钳子手夹着磨的,外观弄丑了

没有过程,只有结果了,取了两根Pin针,包着天线座焊到主板上,也算是良好固定了
晃了下牢固的很;
对自己的维修结果满意;

3、设置篇

网上找了很多,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关于eth1接口作为有线使用的设置方法
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摸索,好在是中文界面,原厂的中文翻译也还算可以吧
会了后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在右上角,更多=>有线=>新建

主要在VLAN步骤,模式要选择中继,IP由网络分配,本网VLAN填写1,允许All数据包通过,其它均默认即可;
其实这个接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双线接入,当第一个口没有intel链接后,就使用备用eth1接口,只是备用没办法做负载均衡的,估计用的人极少吧;

然后网络分配0/1 选择刚才建立的有线网线名称,再看看下面有线用记,是不是已经可以获取到正确的IP地址了!
我也是经过N次乱设置发才现这个方法的;

4、总结建议:

1、如果各位也有兴趣,买的时候注意型号是否带I,即IAP-134,如果不带I 的AP-134型号是无法独立工作的,现在某鱼上的都是通过刷机来支持胖的,据我了解除了207型号的原厂胖瘦型号内存是不一样的,其它型号硬件都是一样的; 不要想自己刷机目前能找到资源非常有限; 现在新出的型号都是胖瘦一体的了;
2、多台无缝漫游时,需求每台的版本号一致,否则是无法漫游的;
3、同一网络下,如果需要两台分别独立工作,需设置一下模式为standalone模式才可以;

4、后面这台IAP-135刚到手时是6.4.4.8-4.2.4.9版本,配置完可以上网后可在线更新为6.4.4.8-4.2.4.17版本,其它型号可在线更新到的版本号未知;
5、想体验一下的话,建议型号,103,115,134,135,基本上都在百元左右吧;

以上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用料很扎实啊,好东西

网友A:
硬核固定天线座子

网友B:
我们现在做的酒店工程就是阿鲁巴305某宝5000大洋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

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335

网友C:
这个能和华硕路由玩无缝漫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核固定天线座子

能想到最简单可靠,也不用花钱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做的酒店工程就是阿鲁巴305某宝5000大洋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

不是单位玩不想这东西,重点不是只用一个两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和华硕路由玩无缝漫游吗?

不能,只能Aruba同品牌的,而且固件版本一致,型号不致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做的酒店工程就是阿鲁巴305某宝5000大洋有钱人的世界咱不懂

对酒店来说这点钱不算啥

网友E:
这货的都是重量级。铝片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的都是重量级。铝片超大。

对了,也很重,冬天当暖宝宝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酒店来说这点钱不算啥

那也是!好处是这个AP是无缝对接的缺点是贵真的贵

网友F:
看起来好东西啊,是不是现在都升级AX网络,老版本的都淘汰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好东西啊,是不是现在都升级AX网络,老版本的都淘汰下来了。

应该是的吧,对于不追求速度的场合用用还是可以的,稳定性不错

全新的太贵,我更愿意上国内品牌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G:
没有详细了解,前几天折腾了cisco ap,刷成了胖AP真是难用,虚拟控制器也不好用。这种好折腾还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详细了解,前几天折腾了cisco ap,刷成了胖AP真是难用,虚拟控制器也不好用。这种好折腾还带控制器。 ...

主要还是因为带虚拟控制器才买的,可以当胖AP使用,

思科AP应该也有胖模式的吧,只是多个没办法漫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因为带虚拟控制器才买的,可以当胖AP使用,

思科AP应该也有胖模式的吧,只是多个没办法漫游了! ...

是有胖模式,2.4G只能选20MHz频宽,奇慢无比,你这个可以选40MHz吗?信号比K2p A1还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有胖模式,2.4G只能选20MHz频宽,奇慢无比,你这个可以选40MHz吗?信号比K2p A1还差点。 ...

刚看了下,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实际只有300M的速率,看很多地方资料宣传是450M也不知道为什么,适合布在对稳定性有要求的场合吧,无线传输速度比较稳定!

网友(2020-09-22):
楼主,5G最高能跑多少?我的光纤只有100M,测不了,好像支持80MHz频宽?

有线设成接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