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曝光淘宝不可靠商家,博世go2代不到两个月就坏了

楼主(2020-08-23):
6月份的时候在闲鱼上搜索博世go2代,找到一家看起来比较靠谱的,得知是淘宝下单,果断下单,到手后用了还不错,不过用的很少,今天拿出来使用,结果拧了几个螺丝就没一点反应了,按压和按键都没反应,指示灯不亮,以为没电了,结果充了十几分钟也没用,充电的时候指示灯常亮不闪,于是怀疑是坏了,联系淘宝商家,结果才发现商品竟然被下架或者删除了,卖家给了个地址让我发给博世售后维修,语气不是很好,所以希望兄弟们不要在这家店铺购买了,以前买的博世go1代用了一年多都没问题,顺便问下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呢?还有博世售后具体是什么流程呢?会不会发过去很久都不给我售后,地址是哪个呢?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没有大神路过吗

网友:
产品保修超过15天,不是商家保修,坏了一般发厂家。京东买东西过了15天也是厂家质保。

网友A:
感觉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问题啊!

买了才两个月左右商家就坏了,更奇怪的是商家竟然把商品下架了,这么巧有点奇怪啊

网友:
很正常的对话

网友:
卖家回答也没什么问题啊,有问题自己解决不了肯定是发售后,电器产品如果都没有坏的那还要售后干嘛,客观的说,不针对楼主哈

网友:
这种还需要找卖家么……直接联系博世售后,也是go2自己拆坏了,也不转,各种没反应,还有拆了的痕迹,博世都直接换新了,前提要在保内

网友:
你挑的不一定是靠谱的店,但一定最便宜的店。  188当时确实非常低了。
BOSCH GO2故障率确实不低,正规流程也确实是给BOSCH进行售后维修。在保修期内。
卖家没什么问题。你多虑了。

网友:
这个跟商家有什么关系??什么逻辑啊?坏了就说是商家问题?又不是卖家生产,有问题找厂家

网友:
京东买就没这么多事,刚换新一个skil的5612

网友B:
商家回答没毛病。保修期内走正常保修流程就是了。让你寄给官方售后总比让你寄给ta然后ta把你拉黑好。

网友:
这家是闲鱼上的,东西确实便宜,我也经常他那里买,我个人认为他卖的博世应该都是真的,另外这家在几个平台(淘宝、拼多多等)都有网店,价格都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故障率确实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回答没毛病。保修期内走正常保修流程就是了。让你寄给官方售后总比让你寄给ta然后ta把你拉黑好。 ...

嗯,售后找厂家我能理解的,这个和以前大疆一样,有问题直接找厂家,我的意思是博世go2代太容易坏了,并且商家竟然把商品下架了了,所以才奇怪,并不是说要商家保修,如果是商家保修反而不放心

网友:
博世go2的故障率确实高,我买来一个月相同的情况,博世价格便宜,质量质量真心不行,就是个玩具

网友:
针对国内市场的博世 ,做工太烂了 。。。买过琢美电磨,质量很好的

网友:
买个头,加开关 。加电池。就没这么多事了。

网友:
给你正常保修的,不可能是假货,可能你运气不好,刚好买了个质量不过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售后找厂家我能理解的,这个和以前大疆一样,有问题直接找厂家,我的意思是博世go2代太容易坏了,并 ...

很简单,下架就是说不卖了,要么就是有差评,干脆重新开一个,反正现在除了天猫,淘宝的店好像也就只能显示1个还2个月的记录,多了都没有,不像天猫没有差评,只有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