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万用表测电压数值总是正常的一半啥情况?

楼主(2020-08-23):
我试过了,不是电池的问题,型号是胜利830L这个表陪伴我好多年了舍不得它。。。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想把它修好

网友A:
查那两个M7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那两个M7是否有损坏

一共4个M7 都查了 正常的

网友:
这是还帮你计算了一下啊,
还不谢谢人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4个M7 都查了 正常的

然而能看到的就有 5 个,
电源旁边还有一个空位看丝印的字符应该也是?

网友:
也没几个元件,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应该跟芯片没关系,一半这种情况好多都是跟整流二级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