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牛屎的读卡器写保护开关在哪?

楼主(2020-08-23):
今天要用SD卡,好用的读卡器放在公司没带回来,抽屉里一堆TF读卡器,总算找出两个带SD的。但是那个SSK的太老了,只能读2G以下的。黄色这个是JUFON牌的,四合一读卡器。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人家叫飚王,它叫飓风,插上电脑COPY出文件倒是挺快的,写入的时候发现写保护了。

拆开一看,这啥读卡器啊,写保护开关都没有,想短接掉都没处下手。

感觉右这那两个焊盘有点像,试试看给它短路了。接电源接电流表一看电流没变大,烧不掉,于是插电脑上,尼玛还是写保护。

这个读卡器我从来没用过,不记得是买什么东西的赠品了,按理说不应该出厂就是被保护的,哪位大神知道这货怎么去掉写保护吗?牛屎芯的,资料也没法查,只能读不能写,就好比买个手机只能接电话不能打电话……

网友:
是不是内存卡坏了

网友A:
基本无解,可能是牛屎芯片坏了,这样子的读卡器 默认是没有写保护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解,可能是牛屎芯片坏了,这样子的读卡器 默认是没有写保护开关的
...

算了,刚才找出一个旧相机,插上数据线当读卡器用了

楼主: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B:
sd卡有写保护  插上去的时候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有写保护  插上去的时候动了

SD卡上有个开关,可以选择只读还是读写,但是决定权还是在读卡器那边。就好比你回家晚了可以选择跪键盘还是跪搓衣板,当你选了跪搓衣板之后,你发现你老婆拿出一个键盘,这时候你就明白你那个选择权仅仅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上有个开关,可以选择只读还是读写,但是决定权还是在读卡器那边。就好比你回家晚了可以选择跪键盘还 ...

仅是个选择项啊

网友:
读卡器没有物理开关,这就是坏了没得整,捡过一个micro SD卡的读卡器,跟这一样能读不能写,建议换个硬封芯片的,省去很多事,可以用好几年都不坏

网友:
牛屎芯片与pcb之间连接问题吧。我遇上牛屎不认盘,加压,用手捏紧,发热比较明显,能读写,然后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上有个开关,可以选择只读还是读写,但是决定权还是在读卡器那边。就好比你回家晚了可以选择跪键盘还 ...

经验丰富啊

网友:
读写开关在sd卡上,我也遇到,那个sd卡槽太紧,插卡后写保护就蹭开了。

网友:
sd卡上的写保护开关只是个滑块,是读卡器起写保护功能。
换一个读卡器吧,牛屎芯片的读卡器速度慢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