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华为手环充电座+DIY35平方刚猛电焊笔电池电焊机

楼主(2020-08-23):
好久没发帖了,也不算灌个水吧。一天同事拿来一个华为手环说不充电了,不知道是手环坏了还是充电头坏了还是充电座子或者线坏了。
我拿到手测试了一下,证明是座子坏了,型号AF33-1

测试下来触点输出偏低,怀疑里面有问题

撕开背面贴纸,有颗T5梅花螺丝,论坛神器拆开,里面的板子很简单,镀金的,没有额外的元件

板子反面什么也没有

板子空荡荡

测试板子上的电压正常,只能证明是镀金弹簧座出了问题

仔细看是镀金焊盘有个黑点,导致接触电阻变大,无法提供充电电流

也不敢刀刮,用橡皮蹭亮镀金焊盘和座子的镀金弹簧座,装回去测试正常,手环充电正常。

这个座子据说单买好像不便宜,凑合着先用着,下次再出问题就拿焊锡镀一点增强连接。

论坛跟风买了9.9¥的电池电焊机控制板,沉金工艺,6管大功率mos,
st32f单片机,自动触发双脉冲,18档功率调节,真是捡漏价,果断买了三片。

中国好坛友听说我买了控制板,赞助了一堆35平方镀镍铜编织带,
原价几十块钱一米呢,寄了7kg包裹过来。。。
再次表示感谢!

找另一位中国好坛友借了液压钳,压个刚猛的焊笔吧

两股铜编带传入铜管,焊针插入中心,话说穿铜管还挺费劲,扎手

买了50平方的铜管,当表笔筒身,编织带和进口焊针一起插入铜管,然后压接。
这样内阻应该很小,不会发热,比螺纹连接靠谱一些吧

压完焊针压铜鼻子,连接控制板和蓄电池或者超级电容用,

因为50平的铜管压35平铜编带有点空,
中国好坛友还贴心赠送了16平方的铜编带用于塞缝,老铁太给力了

钳子剪掉塞缝用的16平方铜编带,表笔套上热缩管就算完工了

简断之后的效果

这个表笔是不是很刚猛哈哈,感谢两位中国好坛友的鼎力支持!

看完点个赞再走吧,给两位中国好坛友点赞!

网友A:
电池电焊机控制板,给个链接嘛

网友B:
你也是好坛友,把这个板子寄给我吧

网友C:
哪个好坛友,也送我些编织带吧

网友D:
看了你的拆解我立马拆了我的手环充电座,以前也发生过2次不充电的问题,结果打开发现内部和你拆的不一样。黑色PCB,镀金弹簧座和一块黑塑料一起装在PCB上好像拿不下来,看背面猜测镀金弹簧座就是焊在PCB上的。总结就是弹簧座可能不靠谱

网友E:
偶的小米手环掉了,剩下充电座打算改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焊机控制板,给个链接嘛

很遗憾,论坛出来消息没几天就被人打包了,我看到有人买了五百块钱的,有人买了一百块钱的,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来个三两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好坛友,把这个板子寄给我吧

是的,有来有往,坛友间经常互相来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好坛友,也送我些编织带吧

哈哈,是个大佬,不怎么活跃与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拆解我立马拆了我的手环充电座,以前也发生过2次不充电的问题,结果打开发现内部和你拆的不一样。 ...

确实如此,这个触点容易氧化变黑,建议及时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的小米手环掉了,剩下充电座打算改其他的了

安慰,
我比较惨,丢了一个小米丢了一个华为,原装配件包括包装盒说明书一起我都放在论坛打包赠送掉了。

网友F:
谢谢分享。为中国好坛友干杯!

网友G:
这个够软的,线发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够软的,线发热不

35平方,热不起来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为中国好坛友干杯!

谢谢捧场,温总干杯

网友H:
那个点焊机控制板好像是咸鱼上的那个?铜编线感觉内阻还是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点焊机控制板好像是咸鱼上的那个?铜编线感觉内阻还是偏大~

谢谢专家捧场,是的,咸鱼那款,还不错。
表笔压好之后还没上电试,有些忙哈哈,等后面看看效果

网友I:
两边端子冷压后还加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边端子冷压后还加锡不

不加了,没这么大功率的烙铁哈哈

网友:
经验告诉我35平方绝对可以  开始你用50的太粗了 我利用手头资源将就又做了一套 线材估计也就30左右平方 0.15镀镍 纯镍 效果如图 没有调试 直接两灯档位 自动焊 就这样 不要太粗 6mos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