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久量双功能LED充电式探照灯改18650锂电池(LED-7023)

楼主(2020-08-23):
久量双功能LED充电式探照灯-LED-7023型,家庭里备用,好几年了,山寨小电瓶三无产品,参数无从知晓,默默贡献了“一生”,最终就寝了。找到朋友给的废笔记本电池拆开用一节换上,探照灯满血复活,继续服役。。。。。。

久量双功能LED充电式探照灯-LED-7023型--展示

灯板侧

标签与伸缩式插头

两种照明功能

拆解

小电瓶--三无

充电板与开关

充电板--简单

充电板电路草图--不能再减了

单面洞洞板搞成半圆形当基板

TP4056充电板正面

TP4056充电板背面

18650锂电池

TP4056充电板输入输出孔穿上铜丝焊接

灯太亮电池负极串两二极管

TP4056充电板与基板合体

背面

各就各位

测试--点亮

固定电池---请出掏孔神器

打开天然气灶加热

掏孔成型

另外两个孔

电池--小花小绑

固定不动

充电口利用原孔

功能之一

功能之二

充电测试--原来的缝隙刚好利用上

充电指示灯侧面

完!谢谢观看。

网友:
又是1次成功改造的例子了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久亮‘牌!!!

网友B:
久量 康明 雅格 山寨三贱客

网友C:
不错不错,充电口外面那一圈大洞可以用洞洞板开个充电孔然后裁成合适的形状堵上,那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D:
没有保护板 用带保护板的4056板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保护板 用带保护板的4056板就完美了

看起来电池里自带了

网友E:
好像可以放得下两节电池

网友F:
第一次在这货上见识了迷你版的铅酸电瓶,坑爹货啊!

网友G:
之前我也有一个台灯,我直接改了锂电。但是好像不怎么耐用了。
可能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
把充电孔周围用点热熔胶堵上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久亮‘牌!!!

旧电池发挥余热,“照亮了回家的路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量 康明 雅格 山寨三贱客

感谢鼓励,原来如此,还以为是名牌,真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去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充电口外面那一圈大洞可以用洞洞板开个充电孔然后裁成合适的形状堵上,那样就更完美了
...

建议很好,主要是想留下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保护板 用带保护板的4056板就完美了

店家介绍说有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可以放得下两节电池

放两节太奢侈了 ,这玩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在这货上见识了迷你版的铅酸电瓶,坑爹货啊!

这个是个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我也有一个台灯,我直接改了锂电。但是好像不怎么耐用了。
可能是电压太低了  ...

都是用的归电池,这个电池是朋友笔记本里的用了四,五年了,在我这又吃灰一年多,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店家介绍说有过流保护。

店家说的是充电板吧?我说的是放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店家说的是充电板吧?我说的是放电保护

谢谢提醒,考虑到过放最环的情况就是电池废了,所以没用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