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大灯泡!

楼主(2020-08-23):
10块钱的LED灯泡,标28w。实际多少瓦鬼知道!拆开看看!

本体,够大的,找个小灯泡对比一下!

点亮,太亮了!

无频闪!
拆开看看

2并16串2835型双芯灯珠!共32颗
灯珠特写

方案:基于晶丰2866B的非隔离恒流驱动方案。
芯片特写

(实体店10块钱不是线性恒流/阻容降压,你可高兴去吧!)
俩高温电容

大的:滤波电容,400v10微法;避免频闪和放炮
小的:400v2.2微法;避免浪涌烧灯
高频磁芯电感,看看就行

超快恢复二极管:ES1J

意外良心的带了一颗保险电阻!

灯的背后,有一层薄薄的铝板,典型的塑包铝球泡,可惜虽然有铝板,但是散热还是令人捉急,点亮1分钟,升温60℃!马上就赶上那个线性恒流的小灯泡了(见之前的帖子)
看来,阻容降压时期的“灯板温度低于40℃”已经是过去式了呢!这种轻易就会“热死”的LED灯泡,除了价格上,跟传统日光灯相比,又有什么优势呢?

全篇完!
感谢观看!

网友:
觉得应该没标称28瓦那么大功率了,亮度太暗淡了

网友A:
把R1.或R2改大,功率变小,热量也变少了

网友B:
我觉得能有15瓦就算不错,应该是山寨版阳光。我拆过正品阳光9瓦球泡灯,驱动板垂直焊接在灯板上。

网友:
功率打个骨折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能有15瓦就算不错,应该是山寨版阳光。我拆过正品阳光9瓦球泡灯,驱动板垂直焊接在灯板上。 ...

是山寨货,傍名牌的玩意,真正的阳光牌,做工比这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或R2改大,功率变小,热量也变少了

R1,R2并联的,总共0.8Ω,拆一个,变1.6Ω试一下

楼主:
拆了电阻,亮度减半了

网友(2021-02-03):
所以还是正规大品牌做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