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2p,k3c路由器

楼主(2020-08-23):
k2p官方系统,无问题,较新  单机99包邮
k3c官改系统,有改散热,加了两个风扇,其中一个风扇坏了,外壳卡扣有断的,不影响使用 单机119包邮,加原装电源+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p几

好像是b1,图上有

网友B:
K2P挺好的,有一个在用,刷的官改,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C:
k2p要,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p要,怎么联系

明天我上个链接吧

网友D:
k3c要了,pm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2P挺好的,有一个在用,刷的官改,还是比较可靠的!

目前用的小米r2d带硬盘的挂网心X86电脑矿机还是很稳的,K2P B1官改稳定吗?我还有2个就开包改了ASUS就吃灰了,好像官方功能太少了,看不到机器流量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目前用的小米r2d带硬盘的挂网心X86电脑矿机还是很稳的,K2P B1官改稳定吗?我还有2个就开包改了ASUS就吃灰 ...

我的好像是A1版本的,用官改主要为的wifi信号好,稳定性是还不错的!

网友:
看到这价钱我就知道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前用的小米r2d带硬盘的挂网心X86电脑矿机还是很稳的,K2P B1官改稳定吗?我还有2个就开包改了ASUS就吃灰 ...

价值就趁现在,我收集了几个好的光纤路由,总以为会用的上,那知道现在都是1000M了,以前的100M猫变成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3c要了,pm链接

收到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两个未下车不知道有什么好固件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值就趁现在,我收集了几个好的光纤路由,总以为会用的上,那知道现在都是1000M了,以前的100M猫变成废 ...

需要啥再买啥

我现在家里也是一堆的路由器,还有烧钱的MLC和SLC优盘,比如优盘吧,SLC的32G很好,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越大越好,常用的都是128G了,以前花大钱买的就是鸡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是A1版本的,用官改主要为的wifi信号好,稳定性是还不错的!

我的A2版的,刷了官改的wifi信号就不如原来的原配系统。但是官改的好处就是不会绑死后台,还有官方会强制绑死自动更新和后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A2版的,刷了官改的wifi信号就不如原来的原配系统。但是官改的好处就是不会绑死后台,还有官方会强制 ...

据说有的官改,官方还有后台没有清理干净,我的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没有广告,用起来也还正常,就没有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2p排队要

楼上没联系上,还要不。我在闲鱼发布了【专拍链接】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W8Afc2Izcml€后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没联系上,还要不。我在闲鱼发布了【专拍链接】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W8Afc2Izcml€后打开 ...

已在闲鱼联系

楼主:
k2p还在   有需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