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佰仕利SL-219电子台秤按键进水闪屏

楼主(2020-08-23):
    佰仕利SL-219电子台秤按键进水(米粥)屏闪,擦干热风吹十几分钟后故障才得以解决!

无字芯片

铅酸电池

按键漏电

擦干热风吹十几分钟后故障才得以解决!

网友A:
好奇摊主是卖什么的能把键盘面板按成四裂八瓣的?

网友:
巧了 前几天我也修了这么一台 也是按键膜损坏

网友B:
大婶,我脑子进水了,用什么牌子的电吹风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摊主是卖什么的能把键盘面板按成四裂八瓣的?

同事拿来说是包子铺使用的

网友:
趴在岩石上晒几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我脑子进水了,用什么牌子的电吹风效果好?

遗憾,我只有山寨杂牌。把你的BGA多温区拆焊台亮出来烤烤应有奇效!

网友:
这种铅酸电池最容易坏了,建议加4056充电板和18650电池改一下了

网友:
电子秤表示乳糖不受

网友:
灌酒精也行

网友:
按键膜有的换吗?这坏了没法修复了啊

网友:
这按键膜破了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