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View Forms 文档编制,仪表红外联机软件。

楼主(2020-08-23):
FlukeView Forms Documenting SoftwareFlukeViewForms 文档编制软件)
可让您从支持此功能的数字式测试仪表直接把数据传输到电脑的表单中。这将使记录或故障诊断过程自动化,减少手工出错的可能性,并按照您所需的方式收集、组织以及显示仪表数据。

FlukeView Forms的功能

通过红外或标准串行接口获取并把所支持数字仪表中的读数归档。
  以图形和表格显示所获取的结果。
  可让您保存并打印结果。
  您可检索并查看以前保存的结果。
  允许使用支持交互式登录的仪表直接实时地登录到连接的PC上。
  允许您把收集的读数传输到其它  PC  应用程序中。
  提供标准的表单模板,可达到专业显示结果。

FlukeView Forms 3.6 所有支持的仪表列表如下:

- Fluke 180 系列
- Fluke 53-II 54-II
- Fluke 89-IV 87-IV
- Fluke 45 8845A/8846A45 仿真模式)
- Fluke 8808A
- Fluke 789 ProcessMeter
- Fluke 1653/1653B/1654B 电力安装测试仪
- Fluke 1550B MegOhmMeter
- Fluke 975 AirMeter 测试仪
- Fluke 983 粒子计数器
- Fluke 289 系列
- Fluke 568 红外测温仪

========================================================

补充内容 (2021-1-14 22:38):
补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qgZ7LyjJ7X7D3VbO8s2qA 提取码: 8pqk

补充内容 (2023-1-22 10:51):
版本升级:3.8.400,下载后直接覆盖安装3.6版本即可。
链接: pan.baidu.com/s/1Jcrbj6smX8GgDOoiBX2NBw 提取码: atum

楼主:
按照下面的电路用不了几个元件,可以自己制作,2个10K电阻,1个470电阻,红外发送与接收二极管选择5mm规格940nm波长就可以,实际测试据万用表顶部红外接收窗口差不多在2cm内,TX与RX端对应连接USB转TTL小板就可以,不需要交叉,常用的CH430,PL2303,FT232均可,电路接线分清红外二极管正负极, 不需要调试。

简易搭建电路,联机成功,除了可以在电脑同步显示测量值,记录数据外,还可以读取设备ID号,与187后壳条码对应,测量了下后面尺寸,网上找到了规格合适的洞洞板,准备订回来再完善一下电路和结构,到时候直接插到黑锅就可以了,解放双手,不用一直端着了undefined

网友(2020-12-10):
群友做的  哈哈

楼主:
最终优化版本

网友(2021-01-14):
可以再分享一下软件吗?文件过期了。谢谢!

网友A:
谢谢!软件正在下载,如果使用带有红外的老笔记本电脑是不是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软件正在下载,如果使用带有红外的老笔记本电脑是不是可行呢?

不可行的,笔记本红外走的不是串口总线,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软件需要COM口设备联机。

网友(2021-03-13):
这板子文件有吗?哪里找的啊?

网友:
我的天啊,当时买这根线可是花了两千大洋

网友(2021-07-29):
这板子哪里可以买呀?

网友(2022-03-26):
今年重新打开这个软件,win10 64下开启记录功能后没几分钟移动鼠标就死机咋回事?我看官网有3.8升级包下载,可是安装就报压缩包解析失败,反复下载也不行,还有用这个软件的么?现在我需要记录长时间的电压变化用

网友(2023-07-06):
应该还可以改成spp蓝牙连接,带蓝牙的电脑就能用这个软件打开蓝牙串口

网友:
下载过期了,求分享